[电源] 看样子不错,但是用着短路了。

楼主(2019-02-07):
魔方插座转换器,看样子、看牌子都还不错但是好景不长,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发生短路。使得全屋停电还损坏一个空气开关。
现拆开看看,提醒大家多多注意
看看外观

看看牌子

放近看看

看里面发生了什么。打开很容易两颗三角螺丝松开即可看

感觉是内部空间太小,两个插座的线头又没有绝缘层稍一用力造成短路。造成的几百元损失不知该找谁去结账。

网友:
找卖家厂家发照片投诉吧。

网友:
我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还在盒子里原封不动呢,得亏没有上,不然还得买个生命财产意外险

网友:
好几次差点买了这种 幸亏没买

网友:
清华同方的老总这回要和楼主杠上了:谁叫你杀鸡用牛力?哼,可以陪你损失,但是你必须删除一切相关转换开关的帖子、言论。

网友:
我买的法纳通的带短路保护,好几年了挺好的

网友A:
用大电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电流了吧?

真没用大的用电器,只插了一个路由器长时间用。短路那天是要用一个吹风机吹头发,最大档位是800瓦。关键是吹风机还没打开开关,只在插入插座时就短路了。

网友:
跳闸咋还坏空开呢?难道是自杀式保护?是质量差还上一级空开电流数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大电流了吧?

这应是设计缺陷,带电体间隔距离不够又没采取隔离措施,这要是过载那些焊点要融化了的,没采用压焊又是一缺陷。

网友B:
这种魔方插座内部空间相对比较紧密,使用前建议先拆开检查一下,做一些适当绝缘(个人觉得使用那种透明塑料片做绝缘就不错)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魔方插座内部空间相对比较紧密,使用前建议先拆开检查一下,做一些适当绝缘(个人觉得使用那种透明塑料 ...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其他脑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