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LENOVO MOAMUOA-I鼠标剪线换微动

楼主(2019-02-07):
       联想LENOVO MOAMUOA-I有线鼠标使用有十多年了,手感还是不错的。年前左键微动不灵敏,拆开修整一下。线端有接插座

正方形微动,这个暂时没有配件

背面

焊下微动

测电阻只有中间键微动接触最好----更换到左键位置

鼠标线品质也不错,中段有破损剪断重接

还是舍去插座重焊比较方便

安装

鼠标线剩余有50cm左右,在笔记本电脑上够用了

底面型号

网友A: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之家劳动积极分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之家劳动积极分子。。.

你也是劳模,赞一个吧!
拆解焊接细致,过两天我把我的联想鼠标也拆修一下。

网友:
鼠标还是旧的好用顺手,用久了都有感情,也不舍掉丢的。

网友:
老哥过年好,给老哥拜年了!

鼠标左右键都被老哥给摸秃噜皮了

网友:
这鼠标还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PCB夹具给好评!

网友:
到这又没子弹了,真受罪啊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还不错!联想品牌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B:
算中期的鼠标了,比机械的好

网友:
PCB夹具能发个全景吗

网友:
居然还能用那么。。。

网友:
联想原配鼠标,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款鼠标山寨货也不少,当年在专卖店打工时,老板都上山寨的鼠标和包当赠品送给顾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中期的鼠标了,比机械的好

我在用手感最好的鼠标了

网友:
原装联想还是比较耐用哦,,无线的鼠标也比较好用,方便。

网友(2019-03-20):
这个微动和普通三条腿的微动通用的。

网友:
把第三条腿剪了就好了。

网友(2021-03-10):
早期产品质量还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