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E8820v2的breed及刷第三方固件

楼主(2019-02-07):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
刷了系统后能进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系统后能进系统吗?

复位键一直处于被按着的状态,只能进Breed。
用自己编译的Uboot能进

楼主:
breed已经搞好了,原厂的eeprom提取之后在刷的PandoraBox系统似乎无法识别,只好借用其他相同配置的机子eeprom文件。至此,以前刷PandoraBox系统5G无法使用,MAC地址无法修改的毛病就算解决了。 breed无论是8M还是16M的flash都可以使用,有个闲置的8M的flash刷PandoraBox-ralink-mt7621-wsr-1166dhp-2018-07-27-git-871cbad-squashfs-sysupgrade.bin,(7M)刚刚好还剩几百kb。另外Tomato-Phoenix-MT7621-MT7603E-MT7612E-LLLLW-V106@2018-01-13 .trx这个固件才4M多,使用也是蛮好的。Padavan固件,自己编译了一个。但是wan口无法使用不知道什么原因,换其他人编译的固件也是一样wan无法获取上级路由的动态IP.

1.拆下flash,编程器读取保存原机固件。
2.用编程器清空flash后刷入Breed,flash重新焊回主板。
3.按住复位键加电,进入Breed刷固件及eeprom文件。

等待重启就可以使用PandoraBox系统。

楼主:
引用 楼主:
复位键一直处于被按着的状态,只能进Breed。
用自己编译的Uboot能进

breed已经已经可以正常使用,openwrt的固件用15.05pbr-m1的,但是无线不正常。有人会修改吗

网友(2019-04-24):
breed 可以使用高恪固件么

网友(2019-07-03):
新手 想刷我的中兴E8820v2   不懂步骤怎样弄?

网友:
楼主,我想换大内存,是不是需要支持的breed?

网友:
现在有办法免拆机刷breed么?真心不想搞ttl和编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breed已经搞好了,原厂的eeprom提取之后在刷的PandoraBox系统似乎无法识别,只好借用其他相同配置的机子eep ...

看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58

既然 保存了原固件,进入Breed 后再输入原固件,提取原始 eeprom 保存。

再次 进入Breed 后再输入新固件,后 再次 进入Breed 后再输入原始 eeprom

网友B(2019-09-12):
你好我换了128M内存用你这个BREED只识别64M这个怎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换了128M内存用你这个BREED只识别64M这个怎么修改

没试过  你可以尝试使用未修改动breed试试

网友:
7621这么小内存。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2019-10-23):
谢谢楼主分享,没有M币,没办法下

网友:
下个用用了

网友:
V1的是高通的U 不知道能刷什么??

网友:
E8821也是高通的!!能刷什么固件?

网友:
E8820 V2 7612 刷机,币不够啊!

网友:
兴E8820v2的breed及刷第三方固件 [修改]
高级模式

网友(2019-11-28):
有具体操作图 步骤吗?  新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