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子变压器看看输出波形

楼主(2019-02-07):
前些天有坛友好像是用电子变压器或者是荧光灯电子镇流器改了个烙铁电源,具体忘了。回帖闲聊中发现他认为电子变压器或电子镇流器属于谐振电源,输出应为正弦波,干扰也不大,很久前拿这个东西改过简易电源,和他说这个电源本质属于自激半桥电源,输出并不是标准的正弦波,而是谐波成分非常大 干扰非常大的叠加方波。为了进一步了解实际波形供坛友参考特拆一个电子变压器并看一下实际输出波形。

这个很劣质 标称12v

拆开

只用了一个变压器没有独立磁环

绝缘就是一张纸

两颗13003

两颗半桥滤波电容

变压器

反面

先看下空载下的输出波形,可以看到输出是一个宽度 幅度 相位 不停波动的叠加波形,总体接近方波。

由于谐波成分非常的大,几乎导致示波器触屏彻底失控,各测量参数也是非常的不准确,几乎就是一坨噪声。空载频率大概20k以内吧 峰峰值达到46v 这个包含尖峰的,实际均方根值大概10v左右(由于波形一直抖动跳跃突变其实非常不准 只供参考)。

这个是10欧姆负载的波形 仍旧是非常的乱 由于电路简易没有任何负反馈 稳幅 控制,属于开环,导致输出波形频率 相位 幅度 脉宽一直变化,输出就是这么个重影的杂乱类方波。
测量值除了峰峰值,别的不要看了 没有一个准的。

为了确认输出是方波,用单次触发功能对输出波形瞬时采样,可以看到是一个过冲较大的方波。

另一个时刻 也是一个方波,只不过频率 相位 幅值 宽度都变化了。

此贴结束 谢谢观赏~

网友A: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牙膏未到,请稍后。。。嘿嘿

网友B: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C:
大婶用波形能直观说明真相

网友D:
太专业 看不懂。。。。。。。。。。。。。

网友E:
和我昨天拆那个射灯电电源一毛一样

网友F:
应该说是一个相当示调制50hZ的方波,你开50hz左右看看,我这没有高级东西,看看吧,调整跟踪可以得到好的波形,这个没有过冲,负载是35瓦灯泡,频抖有,没有电容只能随电压变动,点个卤钨灯,要求电源干净也一样

网友:
一样的电路吧

网友:
这个高级点。波形一样的

网友G:
不是纯正的正弦波,楼主大婶是想说明什么?效率?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说是一个相当示调制50hZ的方波,你开50hz左右看看,我这没有高级东西,看看吧,调整跟踪可以得到好的波 ...

你这个示波器应该存在问题吧?怎么会测出50hz来呢,50hz做变压器还叫电子变压器吗?输出几十w得多大的体积呢,开关电源最低也得几十k不可能工作在50hz,前些天群里有人发老模拟示波器和数字示波器波形频率对比也发现在某些干扰很大的特殊场合模拟示波器的波形和数字示波器大相径庭,我觉得你这个波形都不能叫大相径庭了,估计都差十万八千里了,再找台数字示波器看下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纯正的正弦波,楼主大婶是想说明什么?效率?功率?

主要测试一下真实输出波形,效率功率倒不是关注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牙膏未到,请稍后。。。嘿嘿

哈哈 老哥来了 牙膏紧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谢谢楼主科普!!!

哈哈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用波形能直观说明真相

元首来了 欢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专业 看不懂。。。。。。。。。。。。。

兄弟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我昨天拆那个射灯电电源一毛一样

哈哈 巧了 貌似我手底下还有一种,懒得翻箱倒柜了,随便翻出来一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哈哈 巧了 貌似我手底下还有一种,懒得翻箱倒柜了,随便翻出来一个~

输入电压是脉动的,当然方波也会随电网50hz整流后的100hz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电压是脉动的,当然方波也会随电网50hz整流后的100hz波动!

你这个理解有误,50hz整流后不滤波是100hz脉动直流,实际是两个正弦半波,加滤波后脉动大幅降低如果不带负载空载时基本就是直流,被两颗电容分压滤波后单颗就是大概150v直流电压,震荡后如果空载则对电容电压影响很小,输出波形只会是高频方波,重载会对方波的瞬时输出幅度造成影响,测量是绝对不可能测到50hz方波的,而且即便是重载时有调幅效应也不会是50hz,而是100hz,而且也绝对不是方波,应该是较为线性的正弦半波,而且也不可能只看到调幅波,却看不到高频方波,正常状态应该是把时基调大使波形收紧仔细观察波形亮带上下有100hz的轻微调幅效应,但是由于输出方波幅度 宽度非常不稳定其实基本上就看不到规律的调幅效应。

网友:
大神厉害,可以看波识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