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详拆T12芯非破坏性拆解

楼主(2019-02-07):
详拆T12芯非破坏性拆解
这是年前买OLED版T12控制器送的坏T12芯,这只T12芯腐蚀严头和尾盖都已掉
接头还上了胶

焊头已掉,里面的紫铜也被腐蚀一大块

去除接头上的胶

还上了锡焊,触点和发热丝就靠这里接通的

拆开接头后两个触点就完全断路了

用热风枪调到最高温吹所料和外壳金属交接处轻松拆下触点端子

接线头和触点分两组相连

拆下发热芯,整体拆下来的结构没有破坏

实物结构分析图,不用原理图完全能看懂了

两根掉线外面各套了一根耐高温绝缘材料,两根导线粗细不一样粗的是接正极的这两根导线电阻有点大

外壳也是完整的

完多谢支持,祝大家新年愉快、事事顺心!

网友A:
怎么是锡焊的?不是点焊的吗?我拆的导线是一样大小的。。。

网友B:
剖开,打磨一下剖面就更好观察了

网友C:
应该是熔焊,相当于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锡焊的?不是点焊的吗?我拆的导线是一样大小的。。。

不是点焊应该是铜焊,应该是不一样粗只是相差不大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开,打磨一下剖面就更好观察了

还得用电摩太危险这样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熔焊,相当于铜焊

应该是铜焊我见焊点那么圆以为是锡焊

网友D: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期待T12重获新生。。。。。

网友E:
最近流行zvc焊接

网友F:
导线电阻多大,记得T12总电阻也就8欧

网友G:
为什么坏的要拿去送?

网友H:
原来内部是这个结构,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期待T12重获新生。。。。。

这个不好重生了不过还能做别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流行zvc焊接

内部腐蚀太严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导线电阻多大,记得T12总电阻也就8欧

0.3~0.5欧左右这么点长的导线折阻值已经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坏的要拿去送?

这要问卖控制器的老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内部是这个结构,没见过

坛里有很多坛友拆过啊

网友:
優秀文章,砸个专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重生了不过还能做别的用途

可以烫猪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