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非常常见的元器件做 1.5v稳压电路

楼主(2019-02-07):
这个论坛大家玩剩下的锂电池肯定很多,直接用电压又太高。于是DIY一个1.5V的稳压电路,刚刚好是一节干电池的电压,可以用在石英钟等地方。
总是说我没有原理图,主要是手画的实在太丑。~~我今天下了个AD16,特意画了一个。

刚刚用软件画的不是太好。。。
好了,开始用洞洞板焊接,电阻采用0603贴片的,直插的体积就太大了。三极管没有办法,手头上只有直插的。

背面就一个电解电容:

好了半小时焊接完成,用锂电池供电看看效果怎么样:

空载电流5μA,可以说是非常的低了

输入电压4.1V:

输出1.5V:

下面的说明;来自于本论坛的decent大神:
R1可以390K~560K,取值越小电流损耗相应增大
R2在3M±20%左右均可
R3和R4的比值决定输出电压值,R3+R4总阻值在1M±20%左右为宜,总阻值越小电流损耗也会有所增大
C1用普通瓷片、贴片均可,0.1u是个很常见易得的规格
C2为4.7u~47u任意电解,无耐压要求
三极管只要是小功率NPN均可,不限型号,只希望β尽量大,最好不低于300。如果实在有困难,200左右也可以,只是输出电流能力稍有降低,但对石英钟来说,即使有5mA也足够了。

网友A:
用手机锂电池给石英钟供电最简单只要一个降压电阻加一个100-220uf滤波电容就可以了,电池满电4.3V时用470K或1M电位器临时代替电阻,调节电位器使得石英钟端电压1.7-1.8V左右,最后改电位器为固定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锂电池给石英钟供电最简单只要一个降压电阻加一个100-220uf滤波电容就可以了,电池满电4.3V时用470K ...

这样的话,我觉得电能多数是用在了电阻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我觉得电能多数是用在了电阻上

线性稳压电路和电阻降压效率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电路和电阻降压效率都是一样的

但单纯的电阻降压的电压不稳定,会令石英钟时快时慢吧;而且也不利于在有电流变化的用电器身上。

网友B:
这个电路稳压效果应该较差,没有稳压管做基准,只是靠三极管be结,效果应该不会比317l好,如果嫌静态功耗大,可以用那种5脚或6脚的线性稳压,静态功耗极低,压差要求也很低,0.1v就可以,老手机板子上很多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稳压效果应该较差,没有稳压管做基准,只是靠三极管be结,效果应该不会比317l好,如果嫌静态功耗大 ...

比如说什么型号。。还有我想问你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比较强,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什么型号。。还有我想问你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的

这类ldo型号很多,手机上多是定制ic一般查不到资料也买不到,但可以自己测试,5脚的代码记不清了,6脚的丝印1.5v就是1p5 1.8就是1p8,等等。能买到的
帮你找了一个 ly2508a15,这个最高输入6v大概自己看资料 ,最大输出电流100ma,压差0.3v 静态功耗6ua,封装sot23-3 sot23-5带ce脚,休眠状态1ua静态,不算是最好但已经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了https://wenku.baidu.com/view/9697cd59a32d7375a517802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ldo型号很多,手机上多是定制ic一般查不到资料也买不到,但可以自己测试,5脚的代码记不清了,6脚的 ...

好的非常感谢。。。然后你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稳压效果应该较差,没有稳压管做基准,只是靠三极管be结,效果应该不会比317l好,如果嫌静态功耗大 ...

用稳压二极管做基准行不,如果能做出成品低功耗板子就好了,同样可以用两串锂电提供5V或者6V,这样可以完美改造电池版相机等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稳压二极管做基准行不,如果能做出成品低功耗板子就好了,同样可以用两串锂电提供5V或者6V,这样可以完 ...

加稳压管就做不到低功耗了,单纯稳压管最小稳定电流就得1ma以上,远大于ua了,还是用现成ldo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然后你的显微镜是什么型号的

具体型号忘了,就是100倍双筒显微镜~

网友:
用1117-1.5v最简单。

网友:
可惜DECENT大婶隐居了,2015年后就不来数码之家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我觉得电能多数是用在了电阻上

欢迎探讨。你以为这个稳压电路效率能有多高吗?其实本质上差不多的。你用一只NPN型三极管代替固定的电阻而已,这Q1就是一只等效的可调电阻。。。。。

网友E:
Q3左右翻一下,看着就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欢迎探讨。你以为这个稳压电路效率能有多高吗?其实本质上差不多的。你用一只NPN型三极管代替固定的电阻 ...

从原理上说,确实是

网友:
假如输出1A,那么输出1.5W,Q1上压降3.8-1.5=2.3V,Q1上消耗功率2.3W,全部转换成热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3左右翻一下,看着就顺了

AD16不太会用。不知道怎么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