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过年拆个美的高压锅,不懂维修,祝坛友猪年新春快乐,财源广进

楼主(2019-02-07):
猪年新春快乐,祝愿数码之家坛友猪年行好运,财运旺旺,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猪年事事顺,八方鸿运,吉祥如意,恭喜发财
今天是年初三,用了五年的美的高压锅,用着突然不加热了,但通电正常,按钮正常,按有声音发出来,就是不加热,今天阳光高照,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

外表有的生锈,在阳台风吹雨打,不过美的质量不错,五年时间过去了,每天都在使用

密封圈之前有换过一条原装的,距离现在有二年了,还是发黄了

型号是美的MY-12CS505A

拆开底板后,测量加热板的二总端,有54.9欧,加热丝应试没坏

拆开电源板

底盒有烧焦,清理线路板后看到,连接红色线与黑色继电器连接处已烧断,当时应该火也不少

本人小白,不太懂维修,也不敢直接焊回,板没有水痕,不是水造成的,应该有短路,打算年后淘块原装电源板换上,继续让煲发光发热吧

END

再次祝坛友:猪事顺利,青春永猪,猪圆玉润,猪笼入水---八面来财

网友:
这锅经历了什么。。。。。。。。。。。。。。

网友:
美的的品牌还不错,外观这个就差点,貌似继电器烧了。

网友:
检查一下继电器好坏,若是好的且工作时有接通动作,可以补焊看看。

网友:
怎么烧成这样了啊

网友:
继电器有问题,把线路板烧坏。

网友:
内部电路简单。

网友:
应该是到年头了吧。一直感觉压力锅有危险。

网友:
祝愿数码之家坛友猪年行好运,财运旺旺,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猪年事事顺,

网友:
没有清晰大图,看不到烧蚀的情况。红线、黑线烧断,应该就是直接短路了,估计极大的可能性是水造成的短路,补焊好以后用灯泡大法试试。

网友:
祝愿数码之家坛友猪年行好运,财运旺旺

网友:
貌似使用的环境不是很好,怎么成这样了。

网友:
年久了换块板稳妥些。

网友:
数码之家坛友猪年行好运,财运旺旺,

网友:
捅了好运,财运旺旺,

网友:
换那个黄色的电容 试试

网友:
继电器应该坏了,试换一个看看。

网友:
你这个 真是战斗成色
我发现不锈钢外壳的不好,我的九阳电压力锅也是不锈钢,后来也是锈迹斑斑
后来买了个PC外壳的,擦擦就干净了

网友:
看似继电器路烧,换继电器,补上线路,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