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音响的声音比原来小很多

楼主(2019-02-07):
首先给各位坛友拜年了!祝各位坛友猪年大吉!07年买的麦博fc280,现在即使把音量调到最大,声音比以前小很多,主箱和副箱的声音一样小。
本人不懂维修,只会瞎百度。
测量变压器供电正常,电位器能正常调节声音大小。换了音源试了,确定是功放板有问题。
测得其中两个50v 10uf的电解电容时发现有异常,我用数显万用表,20k欧姆档,数字显示4.6,一直未变。

是不是这两个电容漏电还是??有没有懂维修的解答一下,感恩!

网友:
确定音源没有关小的情况,看音频输入线是不是对地短路?

网友:
用电阻档20K档是测不出电容的好坏的。要测电容好坏,必须焊开一脚,再测其容量

网友:
电位器检查了吗

网友:
先换一个音源试试,看看是不是音源信号过低?

网友:
电解得焊下来测

网友:
先换电位器,包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