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救高手,清华同方电视满屏竖彩条...

楼主(2019-02-07):
各位老铁过年好!我的清华同方电视32寸电视用了3年了,重度使用。大年三十看着看着就这样了!

隐约能看见影!大过年的,真是!!!

我开机的时候测量了一下电源输出各电压正常,所以怀疑是主板烧了,我把主板拆出来了!!

目测电容都没有问题,不知道各位老大能不能给个维修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检查逻辑板

楼主:
我拆了一下这个电视好像是京东方的屏幕,像是笔记本屏那样,逻辑板是压在屏上的,要不就是集成在主板上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拆了一下这个电视好像是京东方的屏幕,像是笔记本屏那样,逻辑板是压在屏上的,要不就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

把主板上的排线断掉以后,彩条消失。

网友A:
测一下逻辑板的各种电压

网友B:
看这图片那看的出来 啊,也没有替代的。
先试试有没有接线松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逻辑板的各种电压

具体不太会测,估计你说的逻辑板是主板吧,这个应该没有逻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图片那看的出来 啊,也没有替代的。
先试试有没有接线松了的

都试过了,准备某宝入手一个同样的主板试试。

网友C:
大过年的坏电视机,我家也有过一次,满屏的条纹。过年没电视怎么行,实在没办法,自己拆了也找不到什么明显有问题的地方,只能把所有的能拔的插座都拔插了一边,有点锈的都擦擦,再组起来,居然好了。

网友D:
不是主板问题,把主板到屏幕边板的连接线的触点仔细清理好插好,不行的话就扔了吧。不要再浪费钱买主板买电源板的了

网友E:
按9楼说的处理一下看看,如果还是不改变,可能要换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过年的坏电视机,我家也有过一次,满屏的条纹。过年没电视怎么行,实在没办法,自己拆了也找不到什么明显 ...

这是你人品好啊,我也擦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主板问题,把主板到屏幕边板的连接线的触点仔细清理好插好,不行的话就扔了吧。不要再浪费钱买主板买电 ...

谢谢提醒,我也看过很多教程了,大概可以确定是逻辑板的问题,可是这个货貌似是集成的逻辑板,主板上面有一个RT9955的芯片,应该是有一部分逻辑板的功能。新电视已经在路上了,所以这个我要慢慢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9楼说的处理一下看看,如果还是不改变,可能要换电视了。

嗯嗯,谢谢实在人,意见很中肯,谢谢

网友F:
RT9955参数查查,要玩儿就下手狠点代换芯片,清理接触点,检查电容(这个不一定对,怎么也有新电视看了,折腾个经验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RT9955参数查查,要玩儿就下手狠点代换芯片,清理接触点,检查电容(这个不一定对,怎么也有新电视看 ...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G:
应该是屏的问题,放弃吧!

楼主(2019-03-11):
引用 网友D:
不是主板问题,把主板到屏幕边板的连接线的触点仔细清理好插好,不行的话就扔了吧。不要再浪费钱买主板买电 ...

终于忍不住买了一个主板试了一下,替换后问题依旧,所以,确实不是主办的问题,主板在确认收货前退了,来回运费损失了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屏的问题,放弃吧!

现在替换了主板,确实是屏的问题,下一步准备换屏边板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忍不住买了一个主板试了一下,替换后问题依旧,所以,确实不是主办的问题,主板在确认收货前退了,来 ...

你还有换边板芯片的打算……,这个是TAB或者ITO的问题,你无须再试了。tab就是边板到玻璃的软排线,fpc上集成大规模逻辑芯片的东西,另外也可能是玻璃基板上的线路间因为工艺问题短路。我告诉你清理排线是因为可能排线接触不良造成某些信号达不到,信号时序出错。如果排除了这个问题,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屏的问题。要修复有一种机器可以办到,激光打线仪。好了,你帖子我最后一次回复,你愿意怎么折腾那是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