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同一台电脑,打开老站的图片都挂了,新站的图片正常

楼主(2019-02-07):
原因未知,能大致定位下解决方法吗

网友A:
 遇到过,等几天自己就好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清理浏览器cookies和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等几天自己就好了。

我的还是不行啊,等几天也没用,图都是一个小叉号

网友B:
有没有自己修改过hosts文件
没有的话ping 一下 img.mydigit.net 看一下返回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自己修改过hosts文件
没有的话ping 一下 img.mydigit.net 看一下返回的IP地址 ...

# Copyright (c) 2014-2017, racaljk.
# https://github.com/racaljk/hosts
# Last updated: 2017-02-21

# https://laod.cn/hosts/2017-google-hosts.html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C BY-NC-SA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

# Localhost (DO NOT REMOVE)
127.0.0.1        localhost
::1        localhost ip6-localhost ip6-loopback

# Modified hosts start

222.76.214.140   img.mydigit.net

# Modified hosts end

机器里的hosts文件内容,帮忙给看看呗,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B:
把这行删掉:222.76.214.140   img.mydigit.net

PS:网站改版后,这台服务器是新站图片专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行删掉:222.76.214.140   img.mydigit.net

PS:网站改版后,这台服务器是新站图片专用的了

哥们,非常感谢!

按照你的方法,老站的图片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