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驱动一款POS机的液晶屏:LCM-4630

楼主(2019-02-07):
偶得一款小型POS机,拆了后,就显示故障,看到有防拆机制

看到屏的型号 LCM 4630

磁头的型号,不知有坛友玩过驱动磁头的吗,感觉资料不好找

共有13pin,测量了下电压
1. 0v 2. 0v(与GND通) 3. 电容到地  4.和5.之间有电容  6. GND  7. 3.16V  8. 9. 10. 电压跳动  11. 3.17V  12. 电压跳动   13.0V

感觉跟之前的农行U盾屏很像,把电源,地,信号线
引出来,共7个引脚,分别是1. GND  2. 3.3V  3.  DAT  4. CLK   5. D/C  6. RST  7. CS

把之前的驱动移植到nuc472上,驱动成功,只是方向与POS上下颠倒和没有背光,有空再弄

网友:
新塘系列板子nulink那个指示灯简直瞎眼

网友A:
同有一个,怎么时候自已会搞程序了才有用吧!

网友:
我有一个,准备拆那个stm32f103rct6弄个万年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有一个,怎么时候自已会搞程序了才有用吧!

可搜索老坛里的建行和农行的U盾屏驱动的相关帖子,注意基本都是3.3V的屏,所以ARM做主控驱动方便一些,比如STM32等

网友B:
可惜了,原板耍还有RFID
没看到原板主控。

网友:
这种串口12864都蛮简单的 基本上是通用程序

网友:
原来的还有扫码功能啊

网友:
就喜欢看驱动液晶屏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原板耍还有RFID
没看到原板主控。

原板的主控,蓝牙芯片和RFID芯片都进行了打磨,而且没有电路图,二次利用难度很大,故只是玩玩屏

网友C(2022-04-16):
楼主,这个屏的引脚定义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屏的引脚定义可以分享一下吗!

帖子里有啊,写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有啊,写出来了!

已经点亮了,也是没有背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