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电视又坏了,年三十前抢修起来

楼主(2019-02-07):
年三十前修的,现在补图。
这个电视已经折腾好几次了,
已经坏了一个月了,年三十了,得看电视啊,
决定再拆开修修,如果修不好只有再去买一个了

拆开图,08年的老鸡,很少看,一年多就出故障了
可以去老论坛看看我的拆机

故障时 通电,屏不亮,待机灯闪下红灯就灭了
初步判断是 主板坏了,
已经换了一块主板了,用了有半年了。
原装的主板 有主芯片虚焊问题,会不停的重启开机关机。

这个就是原装的主板。

将原装的主板换上,问题依旧,看来是 屏,或者电源,的问题了

真的已经懒得修了,为这个电视折腾好多次了,这个电视真是重,
后来发现 电源里面有2个电容鼓包了。。。

电源拆下来,2个10V 1000uF 的电容鼓包了。。。
问题简单了。

没有找到 1000u 电容
找来料板 ,这个路由器上的,找到2个 25V ,680uF 电容,
可以替代,就是电源滤波差了点。

拆下 路由器上的电容。

这个电视上电源板 真难的拆下来,先得把散热片给拆下来
仿黄花的电烙铁完全 焊不动

翻出来了一个60W 的外热, 烙铁头都发黑了的,

终于把散热片给弄下来了,还是双面铜箔的 电路板,中间有过孔的。
也没空心针,就个吸锡器。真是难弄

开关管都在散热片上。。

开关管

鼓包的2个电容

和 拆机的电容比较下,体积很差不多哦

电烙铁焊上拆机电容。

注意极性

焊上 散热片  和开关管

装上,连上线

可以开机了,
测量电源电压5V 的只有4.89,12v的只有11.8

这个是自己加装的 散热风扇,
因为之前原装主板的主芯片 有虚焊,芯片很烫 后就不断的自动关机重启,所以加的风扇

上次换了主板,风扇噪音太大,这次把它拆下来了。

鼓包的电容。

网友:
坐等楼主直播的结果,应该是修好了吧。。。。。。工具不太给力,维修有些费力了

网友:
原来是个小毛病

网友:
我家47的海信,修过两次电源,太重,一个人从架子上搬下来吃力啊!

丢了又可惜了!一晃也10年了,虽然开机使用频率不高!

网友:
teapo 电容耐温不行呀,都是热坏的吧。

网友:
看来电容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300块钱维修费自己挣了

网友:
都是电容热的祸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网友:
顺路问个问题,家里夏普的电视,亮度控制不起作用,一直是最大亮度,看久了偶尔会亮度变低起作用,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坐看大神修电视。

网友:
不错不错,又赚了好几百大洋,修过一个类似结构电视机电源,不用拆散热器,坏电容能拆下就行,新电容长脚弯好角度用镊子伸进去,最多飞线解决

网友:
这线也太乱了

网友:
要是我,,散热片功率管那些根本不用拆下来,,镊子,吸锡器焊台,,焊锡,电容,够了

网友:
够折腾的了

网友:
恭喜修复,电容可以拆电脑主板上的,那个容量大,

网友:
维修方法不对!费劲!

网友:
看着那些乱七八糟的连接线也是醉了

网友:
偶家也是创维的,46寸,这么多年还好没坏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电容也真的很难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