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斯柯达明锐自动空调更换空调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9-02-07):
小明服役六年多了,一直还是比较可靠的,可恶的DSG就不说了,四儿子一直不同意给换离合器,这会都13万多公里了,看样子要拖到出保了!

回到正题,18年开春的时候空调突然不制热了,制冷正常,又有时好有时坏,
天气慢慢回暖,就忘记这个事情了;

到今年冬天还一直挺好,结果快过年之前又出现没有热风,虽然关闭AC但吹出来的风还是冷的,大冬天不开空调怎么能受;

所以就在思考维修问题了

问题分析,可能的原因:
1 节温器异常,导致热水不能进小循环,造成没有暖风;
2 空调的温度传感器异常,导致车内温度监测不准造成没有热风;
3 再来就应该是空调的冷热混合的翻板电机异常,不能正常动作,造成热风不能吹到车内; (这个描述不专业)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去年使用5053检查故障码的时候提示了一个异常代码猜测的!
4 小循环水箱管路不通,导致没有热水进来;

问题思考,本着最简单的容易的思路尝试解决吧;

1 节温器,猜测不太可能吧,为什么呢,因为水温正常,冬天热车的水温上升时间也正常;
2 空调温度传感器,也是换着猜测的思路解决,理论上应该不会坏的东西,就是一个热敏电阻,本贴就是换它;
3 翻板电机异常,这个不拆也没办法解决,要拆也拆一大堆东西,放在最后处理吧;
4 小循环水箱不能问题,因为制热不正常时,空调开到最热档是有热风的,只能认为没有问题;

网上找来的关于空调系统的图片;

一直对这个图片还是有疑问的,应该只有前后分区控制,还真的有左右温度分区控制,还是说分区控制就是讲的左右分区控制?

本贴主要讲述的就是更换G263了;

制冷系统的,小明制冷倒是刚刚的,所以看看就好;

空调主风路走向示意图!

本次要拆的地方

所需拆的地方,使用工具很简单T20镙丝也加手就可以了;

第一步,弹起烟灰缸,手工扒下档位指示面板,对直接扒没有镙丝的!
第二步,拆掉露出来的两个镙丝;

第三步,拿掉烟灰缸总成;

第四步,拆掉露出来的右边镙丝,只拆右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镙丝固定在等会要拆的右边侧板;

第五步,拆镙丝,副驾脚左边;

第六步,接手位置向外拉,然后侧板整体向前推就可以拆开侧板了;

为什么拉呢,看图,这个位置有个双面胶的魔术贴,我这个因为魔术贴双面胶掉了;

第七步,拔传感器插头,两针的

旋转传感器,就能取下来了。不要硬拔;

就长这样子,55块大洋白搭了,而且我的原车就是长的弯的,不是国产减配版本的;

工具露个脸,跟我N年了,现在手柄使力就有点打滑了,刚钻孔打梢处理了,很想也来一发论坛神器的!

后记:
1 空调温度传感器更换后问题依旧,发贴时又在思考是不是制冷正常就说明这个传感器白换了,55块大洋,早知道应该拆开来先进行检查一次;
2 再来还是要考虑翻板电机的问题,因为有一次半路空调忽然不热了的,下次问题再现应该试试最热档是否有热风来排除下翻板电机故障了;

THE END

网友A:
DSG想换简单,S档地板油,带满人起步,然后就能听到离合崩溃的声音,然后质保

网友:
考虑一下节温器。

网友B:
建议找相同车型互换空调控制面板,

楼主可以试试温度调到底(冷热)后回一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找相同车型互换空调控制面板,

楼主可以试试温度调到底(冷热)后回一点试试看

我的是自动空调,只可以最大热,还有就是数值的温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自动空调,只可以最大热,还有就是数值的温度!

温度调节旋钮 最冷 最热后往回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调节旋钮 最冷 最热后往回一点

还是一样的,往回一点就是26,一样不热!
找了一张图片,是这样的空调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SG想换简单,S档地板油,带满人起步,然后就能听到离合崩溃的声音,然后质保 ...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求坛友指点

网友D:
这车内的电线包的真省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内的电线包的真省胶带

SKODA比VW不是白便宜的,做工也差一些,包括烤漆!

网友E:
估计是车内的散热板管路堵了,或者水内循环开关坏了。不会是其他问题,

网友E:
想换dsg,首先得搞清楚复合哪种条件才能换,然后自己搞坏ok。或者投诉,到处投诉,12315,厂家电话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求坛友指点

车后用钢丝拉挖机,使劲起步烧离合。干离合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换dsg,首先得搞清楚复合哪种条件才能换,然后自己搞坏ok。或者投诉,到处投诉,12315,厂家电话等等。 ...

四儿子说你随便开,坏了他们负责,眼看保修期限就到了,冷车问题比较严重一点,应该是磨损的问题;

而且问题是一阵阵的,有段时间很好,有段时候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车内的散热板管路堵了,或者水内循环开关坏了。不会是其他问题,

应该是翻板电机故障,最近出现问题的时候,调下问题再调回来就好了 !

还要再观察还有没有其它问题;

计划再有问题的时候试下双温区的另外一边出风口的温度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儿子说你随便开,坏了他们负责,眼看保修期限就到了,冷车问题比较严重一点,应该是磨损的问题;

而 ...

玫瑰余香的办法可行。没有挖机用大树,大货车之类的都可行。这个操作就是对离合器有损伤,其他地方基本无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玫瑰余香的办法可行。没有挖机用大树,大货车之类的都可行。这个操作就是对离合器有损伤,其他地方基本无 ...

让我想起了包厚毛巾使劲砸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玫瑰余香的办法可行。没有挖机用大树,大货车之类的都可行。这个操作就是对离合器有损伤,其他地方基本无 ...

我去百度看看有没有人这么搞过!!
这个离合器实在不省心,有时候异常声音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SKODA比VW不是白便宜的,做工也差一些,包括烤漆!

大众也一样的

网友:
看看 水路上有没有电磁阀,有的车是热水电磁阀坏了,热水进不来驾驶舱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