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车载DVD如何接线 求助

楼主(2019-02-07):
大家帮忙看下如何接线  有接线图  但是看不懂啊  有明白的吗给说下  谢谢

网友A:
Red B+:接ACC,可接12V/悬空来开/关机
yellow BACKUP B+:接12V常电
GND: 接电源负极
RADIO ANT:收音天线
四个喇叭:接FRONT的两个就可以了,REAR那两个可不接
其余的不用管。
但是要打开盖子看一下这个插座在PCB板子的接线,以便确定B+和GND对应哪两个针脚,其余的就类推吧!

网友:
百度车机接线图

网友:
10个RCA座,前边4个是各接一个喇叭,中间俩是左右声道入。
VIN是输入视频
cam是摄像头
VO1  VO2 是视频输出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 B+:接ACC,可接12V/悬空来开/关机
yellow BACKUP B+:接12V常电
GND: 接电源负极

先谢谢你   我拆过了  可是主板上什么也没标注

楼主:
谢谢大家 有你们论坛才精彩

网友:
拆机找到yellow BACKUP B+
根据接线,YELLOW BACKUP B+ 上串了一个15A的保险,找到这个保险就能找到B+,再找两个1A保险的线,一根是收音机天线,一根是Red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