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有点好玩,静电离子球

楼主(2019-02-07):
以前30收了个这个的,后来朋友要去了

这个一个原理的,各种充气灯泡都可以,真空灯泡好像不行,主角霓虹灯驱动器。拆就算了,玩几天再说哈!

主角,很早以前拆过个,环氧树脂加白色小石子难拆的很。

很好看的弧,短路后10瓦输入功率,弧拉的长能到60瓦,最长3cm了,而且是弯的

回头试试荧光灯之类的

楼主:
背面两螺丝拆掉,里面也是环氧加小石子

网友A:
高频危险吗?电流稍微大点,会不会把皮肤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危险吗?电流稍微大点,会不会把皮肤切开。

电压越高电流越小,这个直接交流,没有电容,电到烫一下

网友B:
普通灯泡的玻璃好像不适合玩这个,会很快发热击穿

网友:
里面好像是ZVS驱动加显像管升压器。

网友:
电路板那边是软胶,可以挖出来,变压器那边是硬胶,挖不动。我还有个霓虹灯电源,不知道在哪里扔着。
这等离子球我给小孩买的有,这玩意对手机干扰还是挺大的

网友C:
当年在地摊买过一个坏的音乐魔球,故障为里边的高压包某个脚脱焊,(好像是)高压接中间的玻璃JJ,里边的类似钢丝球的东西,作为内电极,而共地的高压负极就跟空气,大地,人体构成一个无形的电极,人接触时,内部充气的玻璃空心球会从中间向周围扩散形成放电通道,但是因为电压高,且人不可能直接接触到高压,所以,形成了美丽的紫色或者粉红色的光弧,没有危险的,
事实上,灯泡只需要接一个电极即可,另一个悬空或者接个金属极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灯泡的玻璃好像不适合玩这个,会很快发热击穿

灯泡太薄,玻璃到一定温度就导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在地摊买过一个坏的音乐魔球,故障为里边的高压包某个脚脱焊,(好像是)高压接中间的玻璃JJ,里边的类 ...

找个球型酒瓶,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个球型酒瓶,哈哈

主要是得想法子抽空,再充氖

网友:
静电球,以前小时候很想要一个,现在嘛。。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得想法子抽空,再充氖

氖不好找啊!是不是低压后氮气也可以。

网友:
正打主意弄一个回来玩玩,自己做缺材料。。。

网友:
看见过,没玩过

网友:
这个要高压、极小电流才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氖不好找啊!是不是低压后氮气也可以。

氖气才有这紫色的光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氖气才有这紫色的光晕啊

氮气吧,氖橙色吧
38169[/attachimg

百度的

电极对电极

电极对外壳,壳也是电极,触发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氮气吧,氖橙色吧

百度的

真漂亮,很像闪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