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人第一帖 ssd u盘制作问题求助

楼主(2019-02-07):
最近想弄一个ssdu盘,预算300一下,风枪工具等本人齐备。看中了2246xt主控(2246en带缓存方案是好,但是tb价格贵一倍),2246只支持mlc和slc闪存。请教各位大神闪存用那种型号的好,某宝闪存鱼龙混杂,零售销量很少,求推荐
另外还有没有价格类似,性能差不多的其他方案吗?

网友:
300还D什么IY,256G上好的盘也就200

网友A:
我的U盘是2246EN 128M缓存闪存是东芝的TH58TEG9DDK,
因为是ASM1153E  USB3.0转接的原因读是速度被限制了4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U盘是2246EN 128M缓存闪存是东芝的TH58TEG9DDK,
因为是ASM1153E  USB3.0转接的原因读是速度被限制了420 ...

2246XT和2246EN差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U盘是2246EN 128M缓存闪存是东芝的TH58TEG9DDK,
因为是ASM1153E  USB3.0转接的原因读是速度被限制了420 ...

买的成品??

网友:
买个全新的2242的256g加m2的盒子差不多,总比拆机片做的要好吧

网友:
现在大牌全新的基本在1元/G了,DIY而且还用2246XT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