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兰仕iF6 WIFI电饭煲无法操作故障

楼主(2019-02-07):
还记得前一阵发的那九阳的质量比较贵的(我说都不会话了)电磁炉吗?那个小伙子一下修4样东西,这是其中一样,最先修,最后取走的,因为拍摄顺序不是拆卸顺序,且第一张开始,就是拆开以后的,所以,按照片次序排列,等于是装配顺序。凑合看吧
这是顶视图,其实已经拆掉底盖了,

这是倒过来,看到的,一边是控制板(执行机构含电源部分)一边是WIFI模块,这种是带WIFI功能的,也与控制板相连,它的信号要上达天听,由首脑MCU作出决断,再发俦文回来,批复,执行何等命令(含两部分单独照片)

这是锅底部,看到了吧,两块板子各自有屏障,远离发热大户,所以,比较安全,故障率低一些,锅底的所谓磁钢是七弦(线)的,分别为2白(怀疑是一次性熔断器)2蓝(如果前者是熔断器,后者就是温控开关?总之,蓝白两线从220v插座来)2黑(肯定是感温的了,可能用热敏,也可能是温控开关),黄绿线接地,外壳

还有3根单独的线往上盖,2根黑的是上加热,接的是PTC,黄绿线是上接地,当然,还有一束线到操控板。

这是上盖打开后的样子,这块铝板是上盖板,它里边还有一层铝板,有其加热装置,俩板贴合传热,可以避免生成哈喇水(蒸汽凝露),影响饭的口感

扳动上盖铝板的一侧的机关,就轻易取下了,果然,里边还有一层是固定在塑料上盖上的,需要拆掉一圈螺丝才行,

拆掉螺丝,取下(只能稍微斜着拍照了)发现里边果然有个粘贴在上面的PCT元件。就是靠它加热的

这不清晰的唯一一张是锅底的加热盘,我的相机有恐高症,一看纵深的东西,就晕,哈哈哈

这是上盖的内部,也是上盖加热板的反面

这是上盖,它前边的长匣子,是存放操控板的旁边那圈螺丝是用来拆掉贴膜盖板的,拆掉面板,下面才是操控板。

next

楼主:
毛病就在这个板上,无法操作,代表WIFI键的红灯不亮,什么也操不了,

最终,还是这四面的芯片MCU一面虚焊,因为表面背胶,没法焊接,只能用吹焊,一吹之下,稍微压紧,竟然奇迹般修复了,红灯一亮,问题解决

这是头扣盖前,底盖和锅主体的最后一眼,马上就要合体了

这块小挡板别小看它,能否拆开,全靠它了,它若拆不下,提手将不能到最低位置,将永远拆不下提手,提手起着固定内外两层壳体的作用,暴力解决不了问题的,得懂得动脑筋,懂得变通,否则,只能很悲催的说:“骚的死噶”“拿乳厚逗”

看到没,提手是这个位置装上,拆下的,切记,当然,不同的锅,拆法不同,别死教条,回头还有红色马桶的拆卸法,差点坑死我。欲知后事,且听下部书里再说

这是装配好后的结果,

这是测试结果

网友:
搞复杂的东西

楼主:
以前感觉什么收音机,插卡音箱带个遥控多余,现在看见了呗,一个破电饭煲,都用手机操了,不知道有啥好处,就为了个远程遥控?

网友A:
今天只修理,不讲故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只修理,不讲故事么?

没故事讲啊,只好翻老照片发技术贴了

网友B:
一个破电饭煲,都用手机操了,不知道有啥好处,就为了个远程遥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故事讲啊,只好翻老照片发技术贴了

感谢分享,讲技术帖我等小白用户灰常喜欢,关键能学到知识,

网友D:
没有用过带无线wifi的电饭煲,部件越多越容易坏

网友:
论坛小小说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破电饭煲,都用手机操了,不知道有啥好处,就为了个远程遥控?

这是时尚,需要引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讲技术帖我等小白用户灰常喜欢,关键能学到知识,

看看前边的船怎么沉的,车怎么翻的,自己就会悠着点了,不看,就会重复别人的失败故事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用过带无线wifi的电饭煲,部件越多越容易坏

没错,上ZZ课的时候,老师就讲过,古代奴隶主给奴隶使用的工具都是最粗笨的,不容易破坏的

网友E:
电器产品出保坏,太正常不过了

网友F:
运气不错,只是虚焊,恭喜成功修复。

网友:
就喜欢看这种维修技术帖。谢谢楼主!

网友:
控制板的供电还是使用工频变压器可靠性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器产品出保坏,太正常不过了

售后就喜欢这个,可惜多数顾客都不会过期了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气不错,只是虚焊,恭喜成功修复。

这虚焊潜伏得比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