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微信端登陆问题,ajax出错

楼主(2019-02-08):
微信,手机,都不能登陆,账户密码可以手机浏览器登陆,会出验证码。
微信的出一个错误?然后不跳验证码?是我手机微信缓存问题吗?
谁知道怎么弄微信登陆?
实在不行删除微信再装?

网友:
手机端需要在微信里打开网站(可以先进入公众号或扫二维码),微信绑定后可以自动登录

ajax出错可能是浏览器禁用了一些东西,可以把浏览器恢复默认设置或换个其他浏览器试试

需要验证码可能是开启了带理访问(比如你用的宽带接入商问题),造成IP地址变化,变成了异地登录,所以需要验证码

楼主:
我确实知道运营商问题,因为我两套房子,一个铁通,一个长宽,mac不同也需要验证码。
图片就是微信公众号入口,已绑定qq,微信,手机,就是不出验证码,中下跳出了ajax出错,相当于半个QQ浏览器问题,是兼容问题还是,微信抽了?
半夜手机浏览器登陆成功,APP用他们的编辑去新站也登陆了,睡了一觉现在微信公众号点开直接登陆了?
感觉还是微信缓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