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理ut890万用表自鸣故障,对ut890系列通用

楼主(2019-02-08):
前段时间我的ut890D开机就自鸣,滋滋的响,声音不是很大,但是绝对能听到

于是拆开检查,顺便算拆机

外壳做工我感觉还不错

朝外一面电路板

另一侧电路板,画红圈地方,是个电容位置,厂家没装
这个问题我查到旧版帖子里有个类似的,型号是890C,也是这样问题
解决方法就是装上这个电容

顺便看看拨盘,这个不会有排列问题

满的

测试下工作电流

先装这个10uf的,因为体积小,但是还是有极轻的自鸣,不能完全解决

只好换这个大的,这回基本听不到了

红圈里是蜂鸣器引脚,自鸣就是它产生的,在这里并联电容
也有去除效果,但是蜂鸣档声音就变小了

自鸣其实并不影响测量,就是用着难受些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什么原理?蜂鸣器不能完全关断?这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是什么原理?蜂鸣器不能完全关断?这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好像是无源的吧

网友:
以我的理解是找哪个三极管漏电
这里装电容是为什么?

网友:
这现象挺奇怪的,设计问题?

网友:
怎么会自鸣呢,驱动的三极管漏电?

网友:
从并联后声音减小的情况分析,并联电容应该是减少了蜂鸣器的过电流(将一部分电流旁路),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蜂鸣器自鸣的问题:推动蜂鸣器的电路依旧自行工作,只是蜂鸣器没有那么响了而已。

网友B:
得找到根源解决啊

网友:
我有一块表,用久了也有轻微自鸣声。

网友:
这个自鸣,太讨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找到根源解决啊

哈哈,那时你们专家的事,我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那时你们专家的事,我能用就行

那就直接将蜂鸣器拆掉,一了百了。。。

网友:
过年好,哥们,拆机维修一体化

网友C:
脚疼医脑,压迫神经了,华佗再世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疼医脑,压迫神经了,华佗再世不错不错~

哈哈,专家又来讽刺我了

网友D:
还真是个奇怪得问题,额,2mA的电流也算正常,能解决问题就好。
我的胜利表嫌蜂鸣器声音太大,贴了个胶带堵住发生孔,后来V+输入插孔脱焊松动,又拆下来补焊,真不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是个奇怪得问题,额,2mA的电流也算正常,能解决问题就好。
我的胜利表嫌蜂鸣器声音太大,贴了个胶带堵 ...

2ma不正常吗,正常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ma不正常吗,正常多少呢

电流我觉得是正常的,

网友(2020-03-18):
同款,我的也自鸣,换了个10v电容,解决了,不知道10v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