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伟泰克充电钻座充使用方法摸索

楼主(2019-02-08):
这是年前折腾的了,拖到现在才发
这个座充还不错

带MCU控制的

拆解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24

想利用起来,试试
插12V电源

只是闪绿灯

按一般应用,在中间插片到地并联一10k电阻
结果还是闪灯

后来听坛友说必须要接电池才行
就把大虾的拿来试试
注意,正负极是反的

接上电池亮红灯了,并接10k也一样

输出电压12V

输出没电流

估计是用12V电源太低,换成13.5V的大虾充电器
可以充电了,但电流是脉动的

换电压更高的电源试试
也能充电的,但充电时间更短

上个动图

结果拍完这个,万用表保险又烧了

用三节充满的电芯串联试,不充电

用小示波器接板上50毫欧检流电阻
看下充电电流波形

脉动的,占空比可变
峰值电流就是200多mA

电池端电压也是波动的

电池充满后放半天的电压

后来试了代替NTC的电阻值
接1k以下和200k以上都不行
5k~20k没问题
看下常见10k3950的热敏电阻,应该是合适的

折腾下来,确定NTC应该就是10k的,座充需接电池才能输出,充电采用PWM调整充电电流。异常指示齐全,不过充电没指示,感觉会有点不方便

网友A:
楼主有研究精神

网友B:
看起来充电电流并不大,这个充满要多久?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造福坛友  三节满电串联那个你用哪个电源冲的? 16v的冲 截止电压准不  不会过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用12V电源太低,换成13.5V的大虾充电器
這種是用 電壓差 ,  來決定 充電流
12V电源 ,  也能有 13V 的 ...

嗯嗯,回复内容多,看起来吃力呀

网友E:
有些万用表的电流档就是不爽,200ma档测个球啊?20a档精度又不够,估计很多小伙伴们都要抓狂了……

网友F:
元老是一个电钻玩出多个花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研究精神

过奖了,这次偶也只是粗略摸了个底,细节还没测试

网友G:
我赶上冲击起子了,犹豫一下,没拍 ,看来坛友这批货质量还可以。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感谢中国好坛友。。。。。

网友:
这个充电座应该能用PWM实现恒流

网友:
大过年的在研究这个,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充电电流并不大,这个充满要多久?

从有限的测试来看,示波器上充电限流像是外接大虾充电器导致的
外接16V电源时没测(问过坛友说是要13.6V的),不知道座充是否起了作用

网友:
不错,做工很好

网友:
这个座充,原带充电器也是12V的,充电能充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有限的测试来看,示波器上充电限流像是外接大虾充电器导致的
外接16V电源时没测(问过坛友说是要13.6V ...

我感觉200ma也有点小,换个电源应该会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分享 造福坛友  三节满电串联那个你用哪个电源冲的? 16v的冲 截止电压准不  不会过冲吧 ...

3串是外接的大虾充电器,16V的只试了功能,没长时间充电
等搞好电池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万用表的电流档就是不爽,200ma档测个球啊?20a档精度又不够,估计很多小伙伴们都要抓狂了…… ...

是呀,就是缺2A档,上下测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老是一个电钻玩出多个花样。

没得电池,玩不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赶上冲击起子了,犹豫一下,没拍 ,看来坛友这批货质量还可以。

黄尚玩的都是高级货,看不上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