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致情怀:拆修2个诺基亚7610手机互换屏幕凑一个整机

楼主(2019-02-08):
这两个诺基亚7610手机都有点问题,左边的屏幕有问题,开机白屏,右边的按键有几个失灵,为了继续诺基亚情怀,决定把这两个拆件拼凑成一个功能正常的手机,顺便拆机给大家看看。

哥两好:
先拆开前面的壳子,很好拆,从缝隙入手一圈卡扣轻松开启:
卸掉6个螺丝,使后盖分离,漏出主板:
看看主板的正反面:
拆下屏幕排线,使屏幕和主板分离:
屏幕的保护壳拆下来,就可以取出屏幕:
两个屏幕都拆开了,互换屏幕之后凑成一个功能正常的手机,继续诺基亚情怀。
发帖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能人辈出,厉害

网友:
当年的第一款百万像素手机

网友:
那时侯的诺基亚屏幕在太阳下可以看清楚!没有背光也可以用!但是现在这种屏幕貌似都淘汰了!

网友(2024-12-16):
和我的6670内部结构一样,我的6670已经彻底不行了。

网友:
手里头还有个N76,还有个索爱的K750C

网友:
诺基亚是我们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