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24伏线性变压器怎么制作白光T12电源?

楼主(2019-02-08):
刚刚入坑的小白,想问问大神们,我有一个车库门控制电机的变压器,24伏80瓦的,想用作白菜白光的电源!那是不是只要简单的硅整流后加个滤波电容就可以直接用了呢?

楼主:
求各位大神们告知小的一二万分感激!!!

网友:
这个比开关电源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各位大神们告知小的一二万分感激!!!

你确定是24V交流输出,硅整流加电容虑波电压上到30V以上太高会伤白光烙铁头,淘宝买块DC-DC电路模块30V以上降压24V3A就OK

网友B:
变压器一般还要看功率的,白光要求功率稍微大一点。~~可以直接淘宝买个稳压模块就行

网友C:
24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就33V左右了。电压太高用不了,想用只能再加个24V稳压,要么变压器自己拆了次级减少几圈,交流输出不超过17V就行。
或者直接找个24V剪线电源或电源裸板,顶多10块钱

网友:
据我所知你那个车库门电机就是24v直流电的,所以你可以用原来的电路板。把烙铁接在电机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
次级拆掉几圈  17-18v左右 然后直接整流滤波就能用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一般还要看功率的,白光要求功率稍微大一点。~~可以直接淘宝买个稳压模块就行 ...

哦哦,万能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24V交流输出,硅整流加电容虑波电压上到30V以上太高会伤白光烙铁头,淘宝买块DC-DC电路模块30V以 ...

我倒是确定交流24,但我整流后就不知道会变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就33V左右了。电压太高用不了,想用只能再加个24V稳压,要么变压器自己拆了次级减少几 ...

网友:
改一下控制板,整流后不要滤波供T12控制板,加电阻或二极管隔离后供3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倒是确定交流24,但我整流后就不知道会变多少了

整流后的电压是乘以系数1.414。。。就是24VX1.414=33.936V的理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后的电压是乘以系数1.414。。。就是24VX1.414=33.936V的理论值

谢谢大神!这回我知道啦,原来还有公式✌

网友D:
我试过用, 车床变压器, 单组输出交流36V ,就是全桥整流后不接电解得到36V多点 , 未到40V。
控制部分要纯直流的,用二极管隔离。载接63V 1000U电解,  得到四十几伏未到50V.先接7824,再接7812.LM324四个运放都使用的高压白光T12控制电路。N-MOS管用 , 耐压55V的TO-220封装。
效果是很明显的,吹气马上加速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用, 车床变压器, 单组输出交流36V ,就是全桥整流后不接电解得到36V多点 , 未到40V。
控制部分要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用, 车床变压器, 单组输出交流36V ,就是全桥整流后不接电解得到36V多点 , 未到40V。
控制部分要 ...

还是整流后再加二极管变半波后加滤波电容

网友:
改直接用交流 可控硅控制 类似936焊台变压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