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AOC32寸电视!

楼主(2019-02-08):
家里的一只LD32V02S液晶电视,最近老是有时花屏,但有时也好几天都正常,很郁闷,过年了这几天没事,拆出来,把屏线擦擦看能不能好!!

装上后通电试试了正常了,但不知是不是算是修好!

网友:
现在液晶电视贵都贵在屏幕上了。

网友:
接插件金手指上抹点WD40保养一下,可以避免触点氧化

网友A:
求头像四人名字

网友:
,aoc的电视还是可以的。响应速度基本上都标出来。有些都不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头像四人名字

明显是个封面截下来的,
你直接问车牌就行了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头像四人名字

_AVOP 207  一般人还都不告诉他的。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_AVOP 207  一般人还都不告诉他的。呵呵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B:
内部可真是简单,不过也就是这样了,集成度越来越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可真是简单,不过也就是这样了,集成度越来越高

这个还算简单?没见过一体板的?上次我家熊猫32寸LED修板子没拍照,那个才叫做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头像四人名字

加强营养哈哈哈

网友:
四对大灯锃亮锃亮,LS兄弟们注意加强营养

网友:
可以正常使用就好啦~

网友C:
芯片散热不好,过热就花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散热不好,过热就花屏。

你是指主板的散热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