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小米5SPLUS

楼主(2019-02-08):
故障,老是穿不上电。

楼主:
测量电池电压也正常,把电池重新扣上测试充电正常了,估计是手机摔了,电池充电座接触不好。
装机,再用用再看。

网友:
穿不上电是什么鬼。

网友:
看来是需要拆一回才行。

网友A:
我刚拆完,跟你一个型号一个颜色。年前小摔了一下,带着厚套的,结果一开机就报电池低温,然后电量飞快掉到0关机了,充也充不上,显示在充电但是电量不涨,我在桌上磕了两下又好了,再充电,10秒内电量从0直接到60,真·快充

估计是摔的时候把温控电路摔出问题了,系统以为电池低温直接上保护了。机子换过一次电池,在官方售后换的,100块钱好像,但是电池一点也不耐用。

今天回来了,把之前换掉的旧电池重新安上用,先将就着吧,看小米9或MIX4出来怎么样,没啥亮点的话,买个MIX3继续。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拆完,跟你一个型号一个颜色。年前小摔了一下,带着厚套的,结果一开机就报电池低温,然后电量飞快掉到 ...

我怎么还是觉的电池和主板接触不好造成的,我装机的时候再电池座上垫了纸才上板子的,用几天看看再说,网上也看了下电池估计都是仿的,想到自己找合适的电板把原机保护板拆下来,但是这个4.4V电池还不好配

网友:
买兼容的电池自己换,只是没有电池温控。

网友:
不错,就是小米用了一年后旧缩肛

网友:
有的手机就是欠拆,之前我也修过一个小米5手机,无法开机,充电无反应,结果拆开断开电池排线再插上就好了。

网友:
总看见身边的人买小米手机用一年后那外壳比其它品牌用过几年都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