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菜鸟开卡2246XT

楼主(2019-02-08):
谢谢专家指导。
刚买的开卡工具

我觉得做工精致

芯片是C的

比划了一下对应公头红色 (电源)、白色(D——)、绿色(D+)、GND(地)

焊接好,线路板上红色、兰色灯有亮,但是电脑上无识别硬件盘符号

我插入SSD居然SSD也有红色灯亮起

网友A:
这个不是USB转SATA吗?得下载固件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USB转SATA吗?得下载固件才行的。

短接哪里会是被慧荣SM2246XT芯片开卡软件MPTool P0920A版 识别?

我短接红色的JN插入电脑识别到硬件了

我找到一个最近似的

结果失败了

下载过另外一个版本也是芯片差后面一个字母
PF=BGA

一样报错

下载很多都没有intel闪存颗粒PF29F32B08NCMFH的

整个网就只搜到芯片回收的

网友:
auto识别成东芝?还有这等玩法?

网友B:
那个近似的型号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近似的型号可以试试。

差一个字母都不行啊
希望路过的帮忙

Intel,的 JS29F16B08CCMF2PF29F32B08NCMFH

he

网友C:
为什么你会说是找?而不是选择?你到底有没有去学开卡教程?

网友:
怎么没看到发芯片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会说是找?而不是选择?你到底有没有去学开卡教程?

Intel,的 JS29F16B08CCMF2 和 PF29F32B08NCMFH

SM2246X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会说是找?而不是选择?你到底有没有去学开卡教程?

我不知道自己学习的对不对.我大致复述一次.1.短接,电脑识别硬件
2.打开开卡工具,按scan
3.找到固态盘,点第二页“设置”参数。
3.按edit,找到芯片颗粒的型号,设置容量,序列号,之后保存
4.回到第一页“test”点开始开卡。

假如开卡成功就会显示ok绿色圆圈。我的都不成功,不是工具条不停的循环跑动就是说我的flash id fail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第三步中为什么是找而不是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自己学习的对不对.我大致复述一次.1.短接,电脑识别硬件
2.打开开卡工具,按scan
3.找到固态盘, ...

若是选择对了怎么会报id失败?难道你动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选择对了怎么会报id失败?难道你动过板?

你的意思是让开盘软件自动配ID,然后开卡.不要管颗粒上印的是什么型号吗?
已经 '自动',不出东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让开盘软件自动配ID,然后开卡.不要管颗粒上印的是什么型号吗?
已经 '自动',不出东西了.

auto不出型号就说明这版本没你芯片的参数,没法开,换个能认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不出型号就说明这版本没你芯片的参数,没法开,换个能认的版本。

我试了,有一个认出来了

开了

成功了

但是

速度慢

一开始的时候速度很快的啊

最后定住5秒了

另外一块台电SSD自动出3个芯片型号

选哪个都报错误

网友D:
应该先看一下芯片支持列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看一下芯片支持列表吧

请问哪里有得看啊?

网友(2019-03-25):
后来怎么样了?搞成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