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孩子的玩具不会跑了。修修

楼主(2019-02-08):
孩子的小车不会前进了。发现一个开关向前不管用,向后管用。拆。开始拆和修开关的时候忘拍照了。洗好后才拍的。脑子。
开始只有这个螺丝刀,不行,太短进不去。
小活用大家伙,还有两个螺丝用批头加纯手拧,手钻无法施展。
内部结构
这个就是坏的开关,摇臂开关。可是没有找到同款的,这个开关摇臂上有孔。
有孔的,大家帮帮找找吧,换个新开关。
这是拆除来的坏零件。开关有一半是不用的,常用的一半塑料弹子坏了。留下还误事。所以拆了,只留一半。功能一样实现。
然后就是这个把手,费劲了,最后发现螺丝后才拆下来的。
这个就是孩子的玩具了。

网友A:
没看到玩具上有电机啊

网友:
棒棒哒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玩具上有电机啊

电机在孩子屁股底下,呵呵

网友:
还有一组开关备用,不错啊

网友B:
这种钮子式的开关很容易出问题,孩子整天稀里哗啦的可着劲儿板,哪有不坏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玩具上有电机啊

你看的这是玩具的脑袋,电机在下面,两个单独电机,玩具的转向是跟坦克一个原理。两个开关单独控制两个电机前后旋转。可以原地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钮子式的开关很容易出问题,孩子整天稀里哗啦的可着劲儿板,哪有不坏的道理。 ...

这个玩具也算可以了,嫂子家孩子的。玩了几年,又给我家了。也到时候了。

网友C:
这种开关按说寿命应该长啊,老产品了,把拨杆给别裂了。好大劲啊
现在都是那种四方的三档位或者是自复位(回中)的船型开关的天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关按说寿命应该长啊,老产品了,把拨杆给别裂了。好大劲啊
现在都是那种四方的三档位或者是自复位( ...

找了一下午了,都没找到摇臂一样或有孔的。麻烦大家给找一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下午了,都没找到摇臂一样或有孔的。麻烦大家给找一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14.3#detail
这玩意也只能从哪些很老的工业设备面板拆了,
除非是使用这种,现在这种多,就是扩孔麻烦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网友D:
什么玩具没看到哈哈哈哈。

网友E:
终于给洋二电动工具一个存在的理由了 要不然估计会被老婆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玩具没看到哈哈哈哈。

就一孩子做的电动小车。两个摇臂是控制车子行走的。孩子还小。不怎么会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于给洋二电动工具一个存在的理由了 要不然估计会被老婆骂 ...

这个用了好几年了。除了同心度不怎么好。其余的电力和动力还行。硬到水泥,软到木头都干过了。就是手里没一把像样的螺丝刀。发帖赚M币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用了好几年了。除了同心度不怎么好。其余的电力和动力还行。硬到水泥,软到木头都干过了。就是手里没 ...

米沃奇还不行啊?

网友:
弄个塑料管凑合上完了,比如水笔芯,圆珠笔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米沃奇还不行啊?

拆下来过夹头。主轴同心度很高。夹头应该是有问题了。也买不到一样的新夹头。所以先凑合用吧。打算DIY一个无动力主轴。这样同心度就比较不错了。

网友(2020-07-15):
是儿童机器人吗“”?那么复杂的

网友:
你应该来张整体的玩具的照片,这让大家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