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东芝大背投的三块电路板,有需要的么?

楼主(2019-02-08):
大背投去年坏的,开机滋滋响,怕炸,换了新电视后一直放着。拆了很大很重的的三块板,
电源板

中间的一块,有高压泡,滋滋声应该就是这发出的,但外观看不出啥异常

信号输入板

网友A:
那两个厚模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厚模是什么型号?

stk392-110。厉害看到厚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k392-110。厉害看到厚膜了…

查了PDF文件,还以为是音频功率放大呢。

网友:
两个后膜一个手机壳是汇聚功放

网友:
两个后膜应该是汇聚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PDF文件,还以为是音频功率放大呢。

这个可以作为B类功率放大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PDF文件,还以为是音频功率放大呢。

以前用场驱动推过扬声器

网友B:
包邮送估计有人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邮送估计有人要

不好说因为不用的东西占地方老婆会有意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邮送估计有人要

对你的聪明很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PDF文件,还以为是音频功率放大呢。

开始也以为是音频放大……目前还没找到真正的功放芯片

网友:
呼叫CCTV10,看那家伙还修背投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你的聪明很佩服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始也以为是音频放大……目前还没找到真正的功放芯片

估计那块小信号板脚那个高散热器上就是,留意一下你拔下喇叭线的位置。

网友:
前些年拆了DLP背投结果也是垃圾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

没误会,需要可以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那块小信号板脚那个高散热器上就是,留意一下你拔下喇叭线的位置。 ...

确实是,好眼力…toshiba TA8528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