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手机为什么贴膜的看法

楼主(2019-02-08):
手机为什么贴膜,手机采用的大多是康宁大猩猩玻璃,在对比传统玻璃,具有更强的抗冲击性能。为什么还要贴膜呢?
我认为贴钢化膜的目的并不是防止摔坏屏幕。而是防止屏幕和屏幕表面的疏油层磨损。
康宁或者其他几种手机触屏玻璃,更注重的是抗冲击力,韧性比普通玻璃更强,但是耐磨损方面,并不比普通玻璃强。有人会说那为什么很多手机宣传用刀或者钥匙去划手机屏幕,而屏幕没有划痕呢?普通刀具的不锈钢材质和钥匙的铜材质,本来就比玻璃的硬度低,自然无法对玻璃造成划痕。日常使用中产生的划痕是因为灰尘中的石英,硬度大于玻璃,从而造成划痕和磨损。而玻璃这种材质,一旦产生划痕,就会变的更容易破碎。普通的贴膜材质非常的不耐磨,使用一周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划痕,而钢化膜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钢化膜跟手机触屏的材质相同,耐磨损程度也是一样的,但是钢化膜可以换啊。抗摔方面实际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网友: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毕竟换膜和换屏之间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换膜的,换屏就算是便宜,机器也经不起那么多次的拆解

网友:
同意帖膜,换膜,

网友:
我从2015年开始,手机再也没贴过膜,我感觉现在的手机贴膜,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从没看见过手机上有什么划痕。
仅代表个人观点,板砖轻点拍。

网友:
我贴的膜比屏幕小,露出的那个地方,屏幕玻璃上全是划痕,所以信个大头鬼的大猩猩还是猴子.

网友:
手机原厂的疏油层不耐磨啊

网友:
再硬也怕碎,硬度与韧性是相对立的,钢化膜主要还是耐刮一些
另:不碎屏手机了解一下

网友:
 这次换红米我不贴了。
不是因为大猩猩玻璃。
Miui全面屏手势经常从左右外框向屏内划,钢化膜高出一块可能不舒服。

网友:
戴套,不贴。不戴套,就非常危险。

网友:
换贴膜比换屏幕划算。

网友:
还是换模省钱,还能自己操作!你换屏试试……

网友:
看过好些贴膜后,隔山打牛了。膜好好的,屏碎了

网友:
主要是防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