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又拆Ipad mini2触摸排线 安装有讲究

楼主(2019-02-08):
2018年1月修理了一台亲戚的用30分钟就花屏的Ipad mini2。花200购买了一块显示屏更换。正常使用了近一年,现在又出现触摸的上三分之一区域,home键没反应的故障。很明显是外屏出问题了,但上次就更换了显示屏外屏还是原装的。没什么情况应该不会损坏,拆开看看原因
在丈母娘家,没啥工具。把ipad放电加热的桌垫上,用坐垫捂热。

取下的膜剪个小块,当划片

划开双面胶,不是原装的,开屏很简单。注意排线都在home键一边,底下别划到。

分离外屏后,再次测试一下,别是与边框接触了有干扰

还是原样

去显示屏固定螺丝

再取屏蔽

去排线盖板

先挑开电池

再显示屏,触摸

检查触摸

看到问题,触摸排线内侧开裂。一开始想不通开裂的原因

淘宝上找配件的时候看到店家的注意事项

这才发现自己安装时没注意,排线最内侧粘在了外屏的双面胶上,合拢后造成死折。时间一长就开裂出现触摸故障

网友A:
这个怎么修?还可以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修?还可以跳线?

没那技术,花钱再买块外屏

网友B:
这样说来就是掉进自己挖的坑了

网友C:
排线要弯的位置最好打个胶,防止弯成180度角

网友D:
谢谢分享,这类经验都堪称血泪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来就是掉进自己挖的坑了

是啊,安装时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要弯的位置最好打个胶,防止弯成180度角

以后就会注意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这类经验都堪称血泪史

这就是成本,还好一般人不知道是我安装的问题

网友:
下次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
排线的问题啊

网友:
以前拆修多普达P860也是很容易弄还排线,一不小心就不认SIM卡了。

网友(2022-02-10):
这个排线座单独有卖配件?还是连在触屏总成一起的?

网友(2024-09-13):
跟我的坏的一摸一样的,准备焊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