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我的台式机怎么看不到拆机乐园里面帖子的图片了?

楼主(2019-02-08):
我的台式机最近两天看不到帖子里的图片了,谁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

好像网络慢,我又在Hosts文件中加了222.76.211.145,可以显示了,就是比较慢。

网友:
上次偶也遇到过,木版说是图片服务器问题
另一位坛友也说加hosts文件,加后好了
不过也是加载慢,而且还停不下来

网友:
移动光纤,
一到晚高峰,
我就打不开论坛了

怀疑是移动的dns解析上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他网站不受影响,所以肯定不是带宽不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