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店里蹲便器水箱漏水,淌了一晚上的水!赶紧修理修理!

楼主(2019-02-08):
有几个老熟人,经常来店里搓麻,大多玩得很晚。一般我懒得等到深夜就打招呼先回去,让他们走的时锁好门锁就行。第二天到店,发现卫生间哗哗的水流声,卧槽!水淌了一夜!
这水箱使用一年都不到,就这质量?!

不多说,拆下芯子。装回去,也能用。但是过不了多久,又偶有出现漏水情况!你得跟在后边去多摁一次按钮。。。。烦死了!

底部正好有个凹槽

扣一块磁石

放进去挺好——增重!

高度也合适

打上704硅橡胶

摁进去,放置一晚上,让胶固化好。

第二天带店里,安装回去。使用多天,再也没发现漏水了。

谢谢观看

网友A:
陶总过年好
这个方法真是不赖,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坐便
牙膏正在挤出中,一会就好

网友B:
这么大块的磁铁用在这,是不是有点奢侈了,随便找块不会锈的重物就行了吧

网友C:
外面顺手加个角阀,一劳永逸。

网友:
704用途广泛~

网友D:
可能:一是密封面有东西硌着二是滑杆不畅三是密封圈内立面(用胶粘)

网友E: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小牌子水件有这情况。。。

网友F:
没有看出是哪里坏了,就是加了块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总过年好
这个方法真是不赖,同样也应该适用于坐便
牙膏正在挤出中,一会就好

老大新年好!牙膏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块的磁铁用在这,是不是有点奢侈了,随便找块不会锈的重物就行了吧 ...

体积小,重量还不错。就它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面顺手加个角阀,一劳永逸。

墙上接口有开关,这些家伙晚上打麻将,抽烟喝水要上卫生间。

楼主: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一是密封面有东西硌着二是滑杆不畅三是密封圈内立面(用胶粘)

估计是滑杆有阻力了,下落有问题,堵不住,所以水一直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小牌子水件有这情况。。。

被水电工坑了吧。。。都是烂货。水龙头半年就出现几处“沙眼”漏水,里边生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看出是哪里坏了,就是加了块铁就好了?

增加了重量,落下堵住出口。

网友G:
应该放块玻璃片或陶瓷片,磁铁也会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放块玻璃片或陶瓷片,磁铁也会生锈

陶瓷的更好,份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滑杆有阻力了,下落有问题,堵不住,所以水一直漏。。。

其实不是,是一直按着,水量全部告罄抬手,全新的也会卡住。

它这个设计是有最低水位的,也就是有点余量,这样有一定的唑力。把失去浮力的盖板拉下去,如果完全没水了,这个唑力没有了不说,帮助解扣的浮力也没了,解扣的时候残水会稍稍推着盖板,让机关浮着。  上边的机构就容易复位,如果没水了盖板重力完全压在机构上,有涩制效果,反而不容易复位了。

那个涩制点非常小,所以加重盖板可以解决。

网友:
好久没见大神发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