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荣耀6Plus 更换micro USB母座

楼主(2019-02-08):
1月初帮同事换过荣耀7i的usb座(荣耀7i换usb座: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5141),当时顺带撸了自己荣耀6P的母座,但当时小忙没时间换,一直拖到放假才有时间折腾自己的这只备用机,我这只之前也换过电池了(换电池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6341),发帖就更晚了,直接拖到了2019年
手机外观还算好的

长年戴套,虽然摔过,但不算很难看

充电口 现在的症状是充电很慢(电流小),充一晚上不一定能充满(排除充电头和线的问题)

风枪加热,让胶软化好拆点

扣下后盖 塑料的   对了,第一步应该是取卡,两个卡槽都取下来

拆下天线(喇叭)

拆光塑料件

取下所有排线接口 再拧掉所有螺丝

排线接口

取下摄像头

取下主板

主板薄弱处有铁片加强,防止折断

这头也有,主板是[形状

淘宝来的usb座,形状和原来的有点差别

仔细核对引脚位置和固定脚位置,发现基本一致 就是引脚上方金属多出一块,比对结果是什么都不影响,可以用

把主板上小零件保护起来,风枪会把小零件吹飞的

吹了一会,用烙铁一捅就掉下来了

奢侈一回,把焊盘上的锡吸干净,这样好装零件,不吸干净要把固定脚插到底有点麻烦

把新零件装上

固定脚先加锡

焊好的样子

背面也加锡,牢固一点

最终焊好的样子

另外一面

装上屏幕测试充电

1.5A 没毛病,换之前只有100-300ma左右

把后盖粘回

完工

u口特写

开机

楼下把之前折腾的过程合并过来,方便坛友观看全文

祝坛友猪年大吉!

楼主:
原文发表于: 2017-08-30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06341
给自用的华为荣耀6Plus 换电池  HB4547B6EBC
前几天无意中发现平放在桌上可以像陀螺一样转起来,仔细观看确定是电池鼓了,导致背盖中间顶起

这样看是看不出来有凸

这样看就很明显了,尺子左边靠紧,右边翘的很高

网上撸了一块电池,原装的买不起,万一买到伪原装更是坑,所以直接买了个小牌子(乐呵呵),型号相同HB4547B6EBC

HB4547B6EBC,标称容量3600mah

外面还有个气泡袋,已经拆了

电池正面

电池背面

电芯参数  明明只有3530mha,正面写着3600mah

电池接口

排线上有字

电池上还有个印章,看不到完整的,不知道什么意思

电池研究完了,开始拆手机,热风枪加热四周,使胶软化,容易拉开背盖

继续加热中

拨开一个用,用指夹划开整边

慢慢划开整圈

翻开了,摄像头那位置特别脆弱,动作要温柔,不然会变形

电信 4G  2015年3月15日 这是手机的生产日期吗

电池表面有一层黑色的膜,应该是辅助散热的吧

拆掉喇叭上的6个螺丝

拧掉6个螺丝后可以把喇叭拆下,usb口那的红色贴纸应该是进水不保修的判定依据,这设计绝对是不合理的,那个位置直通外部环境,以深圳这下雨天温度90%+的气候,就算放在家里几个月也会变红了,除非用塑料袋套着用

撕下电池上面的黑色薄膜

抠了半天没抠下来,然后找了块铝片撬,铝片撬弯了都没撬起来,双面胶太结实了

最后是刀片伸进去刮胶,一点一点刮开的,

可以从残胶上看出过程有多艰辛

新旧电池对比,用卡尺卡了下,旧电池比新电池要厚一点点,约0.3,这么一折腾,旧电池里的气也不知道去哪了,反正不鼓了

清理主机上的残胶

慢慢用指夹刮

终于弄干净了,手好酸

在电池上帖一小块双面胶

位置没对好,可能会帖到屏幕排线,如果下次还拆,就得注意了

扣上电源接头试开机ok,继续进行回装工作

用一小块双面胶把膜贴回去

主机四周清残胶

后盖四周清残胶,都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工作

最后割出合适的双面胶,没用送的3M9448,那个有基材,我找了两块没基材的3M 300LES

上面上四角的,这块是中间直线段

贴好四周

把摄像头四周也贴上

最终效果,这个也很花时间

没基材的双面胶好处是拼接处平滑过渡

这也是拼接的,开始没想到要一起切割

end

网友A:
能换充电口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换充电口的都是高手。

有工具,细心点就行

网友B:
又学懂了如何更换充电口

网友:
高手一出,驷马难追。

网友:
焊工不错,赞一个!

网友C:
用热风枪吹,可以把细嘴取下来再吹,免得热量集中

网友D:
手头有部这型号的山寨机,反复重启。

网友E:
这菊花做工还不如粗粮.

网友F:
换个U口的工程量还有点大也

网友G:
没想到换下尾插工程量这么大!!!

网友:
大年三十的下午,搞了把小米2s的micro USB更换,不是内置电池,还好弄些,工程量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学懂了如何更换充电口

细心点就好了,没什么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热风枪吹,可以把细嘴取下来再吹,免得热量集中

稍微加热一下就好抠了,懒的换风嘴

网友:
带套的效果显著,摔地上也安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头有部这型号的山寨机,反复重启。

刷下系统看能不能修好,如果硬件霈了,山寨的就没必要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菊花做工还不如粗粮.

荣耀是菊花的低端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U口的工程量还有点大也

是不能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想到换下尾插工程量这么大!!!

拆装麻烦,有手机是直接换小板,这个主板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