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民歌修大鼻象加湿器

楼主(2019-02-08):
   民歌找我修大鼻子象加湿器,说是电源炸了,他测出四个二极管穿了,说手里没件,让我给换了,顺道把保险换了。

   结果,他走后,我开始查,还真是,4个二极管几乎团灭,就一个好的,还有点悬吊吊,干脆全换了吧,换完测试,其他管子没击穿的,属于局部进水烧断,补焊铜箔,保险处串灯泡试机,不过电,没反应,测大电解上存电未动,一放电啪啪的,很明显,要么没启动电阻,要么没回路电阻,要么变压器开路。拆下启动电阻,没问题,查那大个头的取样电阻,没问题,

   难道,真是变压器的事?结果一测量,300V到MOS的D之间无穷大,这可咋整?有人说了,“修修呗,变压器那毛病不大”问题是,这位老兄有句衡水人普遍认为的口头语“没换件啊,不给钱了啊。”(尽管他也曾经是维修族一员,所以,我是争取每次都给他换点啥,哥们是哥们,钱是钱,光哥们,不给钱,也不太好吧是吧?)

   我给他打电话,说板子换了4个二极管还不行,变压器坏了,得换板子了,他说,换就换呗,能用就行,你那有修好的电源板没?

   我说“没有,车站那边有卖的,可能二十来块吧,不行可以买全套的”

   他说,你买吧,修完回头该多少钱多少钱,我一听,得,那就别埋怨我贵了贱了的啦。

   我说我买就不知道几天了,等于专门给你从网上订,加上运费也不少钱呢?他说该怎么修怎么修吧。

   于是,我从网上找了一个最实惠的。按汇率约合论坛的1141m吧,28V,12V的,一晃几天,到了货,略有不同,新版的变压器小很多,且是3P插座的

   原来的板子输出一个是插座,接12V另外的28V是散线焊接的,这次,只好挪个2p座过去,给12V用,那28V还是焊接算了

   并且,原来串开关的位置,被一个插片跨接了,没法串开关了,只好将其挪回去

   这样,开关就可以焊在插片跨接的两个断开的焊盘之间,这就对了。

   试机,功率不大,才13-14W,难怪开足了也只冒很小的烟雾,估计是功率小,给不了足够电压所致,这年头,坑人不要商量啊,只好将主板拆下来,找到原来本该为调阻的地方,将斜着装的1.8K电阻拆掉,换了一个332的调阻

   带着水带着电手举着,上面冒烟,下边调节,当调到16.8W左右时,大体算是比较大的烟雾了,就这样吧,别欲速不达,乐极生悲,我没买保险,真退货的话,就剩不下啥了。

   扣水,擦干,装好,就这样了,数天后,他来取,我交货,只收30

   还得跟他卖个好儿,说,板子22¥,加上运费8¥正好这个数,反正全是你消费,我可是没收工钱呢啊。

   他表示明白明白,微信给打了30过来,(你真明白)。唉,得了,那我也就没啥负罪感了,各得所需吧。

网友:
剩下的板子修不

网友A:
沙发是民歌?一般厂家加湿器板子都没封胶做防水处理吗?

网友B:
加湿器,电路板上头顶着一盆水,而起还工作在潮湿的环境中,电路板就赤条条的裸露着,不做防水、防结露的处理。也是个心宽的厂家啊。
再遇到个心宽的修理,通着电又放着水,加湿器冒着烟,您就伸手去宁那个3.3K的可调电阻,也是真拼搏了。别回头水汽凝结在哪,打个火啥的,对人不安全,也容易把东西弄坏啊。

4个2级管加一快也就不到1毛钱,但还搭了个保险进去呢。报账的时候,吞没了哦。

老哥很快就要有一个“修好的电源板”了。这个账,得反过来算。要是正着说,一个小时工时费按照2018年衡水的最低工资标准算是14元,则修变压器,咋都不合理。反过来算,自娱自乐修变压器,花一个小时时间,比去KTV唱歌1小时,便宜了至少30钱呢。

网友C:
楼主也没赚啥钱呀,够不够交房租?

楼主:
昨晚太晚了,没来得及发续集,也怕一块发了,让睦版给合并了,拖两天,把购买拆箱,和维修的一块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是民歌?一般厂家加湿器板子都没封胶做防水处理吗?

nonono:lol:做啥防水啊,老防水,谁还买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湿器,电路板上头顶着一盆水,而起还工作在潮湿的环境中,电路板就赤条条的裸露着,不做防水、防结露的处 ...

明白银,哈哈哈,很快就会出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没赚啥钱呀,够不够交房租?

够不够也就这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nonono做啥防水啊,老防水,谁还买新的啊

我家的亚都加湿器昨晚不知怎么回事,声音很大,我用手拍了拍有没有声音了,就像风扇转动的声音,就像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的风扇时间长了充电时候有声音,上点油就没声音了,难道加湿器里也有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银,哈哈哈,很快就会出炉

看了你拆的图,果然有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亚都加湿器昨晚不知怎么回事,声音很大,我用手拍了拍有没有声音了,就像风扇转动的声音,就像电动 ...

对喽,上面有个模糊特写,就是个电扇,必须的

网友:
楼主热心助人

网友D:
变压器确实没什么修头,费时费力,还算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确实没什么修头,费时费力,还算爽快

哈哈哈哈,还是要修的,未雨绸缪嘛,万一顶不住,还可以再换回去

网友E:
我的两个加湿器都是电源板坏了,保险烧掉4个二极管击穿,换上二极管mos管又爆了,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懒得修了,新的加湿器淘宝券后3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两个加湿器都是电源板坏了,保险烧掉4个二极管击穿,换上二极管mos管又爆了,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懒得 ...

哈哈哈,修是一种乐趣,是一种修炼,是一种提升自己涵养的手段,这些,不都是靠钱能买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两个加湿器都是电源板坏了,保险烧掉4个二极管击穿,换上二极管mos管又爆了,两个都是一样的问题,懒得 ...

加湿器没用坏,一直闲置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湿器没用坏,一直闲置的路过

哈哈哈,总有气人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