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60元撸的美悟MYONE吸黑头仪拆解

楼主(2019-02-08):
朋友从本坛看到的,花了60元(感觉他亏大了),用了两个月就挂了,拿来给我看看

先拆

电池小的可怜,标600mah感觉体积跟300mah差不多

主板一个LED屏幕和型号被打磨的单片机,两个电容感应按键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只小气泵,能达到多大的真空度?

网友:
应该会比吸尘器牛一点

网友:
那蚯蚓弯曲处开始我还以为是蓝牙天线来

网友(2019-03-31):
正负极反接一下可以用来给鱼缸打氧气吗?

网友:
黑头能吸掉的呀,赶明找个奶抽子试一下

网友:
用压缩机试过,好像吸不出

网友A(2020-08-10):
那么简单,黑头就无处可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简单,黑头就无处可逃了

所以这种吸黑头的都是浪费钱的?还打算弄一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种吸黑头的都是浪费钱的?还打算弄一个呢。。。

朋友买的,血亏,用两个月就坏掉了,最后给我当拆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