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死党给了一筐报废的角磨机

楼主(2019-02-09):
死党是从事装修业的
几年下来,这些只是一部分淘汰的故障机
电锤、电钻、电镐、云石机、修边机、气泵、水钻、切割机、电焊机等等还有很多都是报废的电动工具

第一个:东成DCA

机头方向错位,螺丝短缺,肯定已经不只一次拆修了。。。

开关

转子有做过动平衡处理

简单打磨下转子的换向器,
磨损不算太严重,修整后应该还能继续使用一段时间

左边的定子线圈阻值正常

右边已经短路

做工一般
以后有时间可以考虑更换掉故障线圈

第二个:

机头方向和上边的一样

十字螺丝都被拧秃噜了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角磨机

工地是真实工作环境可见一斑

左边线圈阻值正常

右边线圈通过的开关有接触不良的嫌疑

抽出转子

换向器基本到了报废的程度

锥形的小蛮腰,再继续修下去已经没有了意义

第三个

定子线圈阻值过低,应该是匝间有短路

右边也是一样

分体式机头

转子比一般的略长一些

换向器还能凑合一阵子

尾部轴承有减震橡胶套

做工尚可
通电后,转速过慢,碳刷火花猛烈,定子线圈待换。

第四个:碳刷和转子已经烧死在了一起
第五。。。。。。

第六个——
体积是这几个里最小,分量也最轻的
仅剩了如此短的电源线,竟然还有好几处断点,也算是个奇葩

散热扇叶扫膛,转子尾部轴承卡滞
型号606zz,先进行清洗并润滑,以后再换掉它

更换碳刷,打磨换向器,更换电源线,清理电源开关

通电、试机
电流1.067A

空载功率226W

准备测试转速

老妈给做的棉拖鞋,可暖和啦

实际转速9700rpm
与标称的11000有点差距

总结:
角磨机的故障大多来自定子或转子,
定子可以更换线圈,转子,就算了
别的一般不爱坏,也比较容易维修
碳刷、开关、电源线也会偶发故障
机头数耐用品。。。
日常的维护与保养也很有必要

安全警示——
角磨机在电动工具里的危险系数首屈一指,没有之一!
操作时必须规范操作:佩戴护目镜,禁止带手套!
禁止手握操作带有带齿的木工锯片!(角磨机稳妥固定时另议)

此角磨机操作事故,视频内容过于血腥,容易引起严重不适,
请谨慎观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recommend_report.2

昨天跟死党汇报:已经修复了两个,过来拿吧,后续还有。。。
回:都不要了!
咱:这。。。。。。

发帖结束,欢迎探讨。

网友:
手持好几个筐围观老李得得嗖嗖

网友:
修吗慢慢搞

网友:
这么多可以折腾玩好多天了

网友A:
还能换着修复,慢慢折腾了

网友:
剩下的卖废品

网友B:
这只能算是当玩具了,当工具看来不太行了

网友C:
大绵拖鞋真好!另外看了帖里视频,我忽然想起n年前我跟人家学徒,(在师傅旁边帮手)师傅刚换个可能有瑕疵的磨光片,然后他蹲着开始要磨,开机后高速转动时候碎了飞出来(我见此状猛然跳了起来,跳了治少半米多高),飞出的磨光片,把电源插座打坏了,看完这视频回想起当时好怕怕,当时我还没结婚呢。。。。。。。。

网友D: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都是些廉颇级别的。。。。

网友E:
手机里一直没删除的照片!都是违章使用角磨机的惨痛教训!!

网友F:
我是来看框的   没有差评  题外话 我也是被砂轮片打过的

网友G:
真不值得修,太麻烦修好了也不安全!真有需要买个品牌的新的也不贵,相对于医药费真的是九牛一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换着修复,慢慢折腾了

定子坏了的只能做配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算是当玩具了,当工具看来不太行了

退役是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绵拖鞋真好!另外看了帖里视频,我忽然想起n年前我跟人家学徒,(在师傅旁边帮手)师傅刚换个可能有瑕疵 ...

角磨机护罩必须的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都是些廉颇级别的。。。。

对,要把开小差的抓回来,严惩不贷!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来看框的   没有差评  题外话 我也是被砂轮片打过的

筐和框不是同一词,嘿嘿。。。
角磨机护罩,护目镜必须齐全才行

网友:
这么危险的工具我就不要求楼主赠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不值得修,太麻烦修好了也不安全!真有需要买个品牌的新的也不贵,相对于医药费真的是九牛一毛。 ...

角磨机安全与否主要取决于操作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里一直没删除的照片!都是违章使用角磨机的惨痛教训!!

此处应该打码
看着太吓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