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假冒施耐德vigi c65 漏电保护开关拆解

楼主(2019-02-09):
咸鱼上160元省内包邮买了两个63安的漏电保护开关,快递都放假了很多不发货,找了很久找到一个问了还发货的,标价90砍到160两个包邮顺风,看过往记录挺好的,信誉度极好,大年28下单的,问了当天能不能发货结果发货是发货了,但第二天才揽收的,顺风硬是初四才派到我手上,当天查二维码显示正品,放了两天没去管他,今天晚上想着装个热水器,然后顺便拆看下是不是正品,他就是一个漏电开关组合一个空气开关,有个卡扣锁住的,空开输出松开螺丝就可以很容易分开两部分,因为空开是铆钉类型的,完全锁死拆不开,感觉空开部分也许是真的,整个漏保是后来组装的不是原装的,空开成色旧点,贴在一起的那一面有张有划痕的,v旧贴纸,vigic65这部分看着挺新,vigi c65没有螺丝,不用工具很轻松就拆开了,然后。。。看到很劣质的一个电路板,焊接的线头竟然还起毛,这绝对不可能是几百块钱一个的东西,于是百度下vigi c65,发现就本论坛有一个相关的拆解,型号貌似不是非常相同,但差别不会很大,可是内部电路板对比那简直云泥之差!所以发个贴让以后需要了解的朋友有个对比,其实我不会从外观判断真假,但这看到这电路板如果你说他是真的话我都敢把他吞了!!最后一张图是论坛别人发的真货内部图

最后一张图是论坛别人发的真货内部图

楼主:
发现是假的后赶紧发信息给他说他的货是假货,没想到他还在线,然后他看了,再然后就下线了??????好无奈。。退货麻烦不说,还不知道能不能退成。。。而且我跟他买东西这个账号是卖家号,平时我自己也在上面卖东西,去年卖了二十来万,要是申退又怕他来搞我

网友:
咸鱼的水一贯很深

网友:
什么省电料也不能省!
再说,你看那字体和印刷。。。

要不你烧烧看,
目测外壳塑料都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
可以告诉你,空开部分也是假的

网友:
外壳塑料毛刺那么多,假得很,更不用说内部电路了,那个手工焊接就是我小学的水平

网友:
为了性命安全,这玩意绝对不要买假的山寨的!如果嫌合资进口品牌的贵,可以买正泰,德力西,人民等等这类正规牌子的啊。

网友A:
这种电子的漏保不管真假,一有浪涌都得爆,所以说明上建议是每月按一次,个人建议是总漏电用机械漏保,家里还得装过压和浪涌保护器,不管总大楼里装没装,不能寄希望于别人做事严谨而自己就忽略掉,机械漏保贵点无所谓,关键是安全,测试真假也简单,不用拆一节5号干电池串接短路任意一个接线柱,漏保有动作的就是好的。

农村家里因为有出租户,因为租户都不是很爱惜开关插座什么的,小孩又多,万一出个什么好歹的难逃干系,于是自己加装装的一个100A总漏保,装上后试试是好了,一年后回去突然有想法去按按,一按没跳,心想漏保挂了,想到一起装时怕浪涌还给每个空开出线桩对地并接了压敏电阻,打开配电盒一看,全部炸掉了,熏得漆黑一片,压敏陶瓷碎片到处都是~~~~~~
换下坏掉的漏保,拆开果不其然的电路部分压敏炸没了,顺带的气化了一截铜箔。
还好没出什么重大事故~~~~~~

网友:
楼主咸鱼一年卖二十几万,主营业务是什么?

网友:
正品一个就90多,,,还要是代理商的价

网友:
貌似还是单单漏电开关的价

网友:
这东西还是天猫、京东的可靠些吧!闲鱼就是闹着玩还可以,认真你就错了

网友B(2019-07-24):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子的漏保不管真假,一有浪涌都得爆,所以说明上建议是每月按一次,个人建议是总漏电用机械漏保,家里 ...

还请教干电池测试的详细做法,我刚从淘宝买了几个施耐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请教干电池测试的详细做法,我刚从淘宝买了几个施耐德

只有电磁式才有用,干电池2进4出或1进3出接一根线,剪断后两头接一节干电池,接上漏保就会跳。
施耐德电磁式即使是2P也贵到上天,你确定你买的是电磁式?

网友:
楼主就是个人才,居然敢拿全家用这个来开玩笑

网友C:
我在咸鱼上卖的电磁式施耐德真货,都嫌贵。一生气直接下架了!

网友(2020-04-08):
有防伪码,可以查出真假吧?

网友(2020-05-15):
八几年柳市发迹

网友:
明明有正泰德力西可以用,也好用,非要迷信可以有abb施耐德旗舰店可以买,这个纯属闲得发慌到时候真要漏保起作用结果无效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咸鱼上卖的电磁式施耐德真货,都嫌贵。一生气直接下架了!

劣币驱逐良币,假货太多,真货没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