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用手机充电器修复有线电视机顶盒电源部分

楼主(2019-02-09):
如题,过年初三晚上,父母家里的有线电视机顶盒突然罢工了,据老妈讲,具体的情况是电视看着好好的,突然”啪“的一声,电视机就蓝屏了。第二天早上,老妈电话问我,是否有空,去有线电视公司跑一趟,看看怎么处理。后来致电有线电视方面,告知初四正好有维修店开门,我的情况已经过保,必须自己花钱维修,费用视情况而定。
经过一番细想,既然机顶盒坏了,那么换个机器不就行了吗?正好单位有一个几乎闲置的机顶盒,于是驱车跑到单位,把家里的收视卡,插入机器,初始化开始,”*“,到最后一步,提示称机器与卡不匹配,能看到画面,就是不让你换台。这才明白,这有线电视也是十分厉害,把机器和卡是绑定的,其目的就是防止用户自己”私自“购买机器,插卡看电视啊!!(就这服务心态,早晚得退出电视供应市场啊!!)
于是把坏掉的机顶盒拆开了,如图所示,机器型号是九联科技的,功率是6.5W。

打开里面是电源板坏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TNY176直接炸开了!另外有一个电阻也烧掉了,看看手头没有合适的元件,难道就只能这样儿?仔细观察发现这个电源的输出只有5V,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利用手头的手机充电器,进行了一番测试,结果还真不错!!后面就不多说了,大家看图就明白了。

电源板全貌

电源板全貌

电源板全貌

背面有焊锡有明显的熔化痕迹

背面有焊锡有明显的熔化痕迹

背面有焊锡有明显的熔化痕迹

炸裂的芯片

炸裂的芯片

炸裂的芯片

烧坏的电阻

烧坏的电阻

烧坏的电阻

改造的测试

改造的测试

改造的测试

测试电流、电压等

测试电流、电压等

测试电流、电压等

合影

合影

回头等*宝开业,快递恢复工作之后,再考虑把这个电源板修修看了,目前用华为手机的充电器(5V2A)供电,先让爸妈把电视看上是关键!!

哈哈 最后顺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健康!!

网友A:
既然5V就行,找个手机充电器内置进去就是了,何必再花钱?手机充电器家里应该有不少吧。

网友B:
我这边这个盒子坏了,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不用自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5V就行,找个手机充电器内置进去就是了,何必再花钱?手机充电器家里应该有不少吧。 ...

就打算这么干了,回头找个在电流大一些的充电器,拆开内置进去,散热也好!
谢谢你关注!新春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这个盒子坏了,可以直接换个新的,不用自己动手

我在东北这边儿,这边的打法就是能弄一个是一个啊!当然我这个时间久了,说是过保了。如果换新机,要交460元钱!!好像回头你如果不要这个有线了,还要把这个机器交回去的!!

网友C:
看后同感,既然能用手机电源,就直接用手机电源。
资源有效利用的好!

网友:
为确保老人能看上春晚紧急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后同感,既然能用手机电源,就直接用手机电源。
资源有效利用的好!

嗯,不准备改了,反正家里手机充电器,闲着也是浪费,先用着了。关键是这个电源只要5V输出,否则就玩不转了。哈哈 谢谢关注!

网友:
夏天有两台*美特的遥控风扇不开机,查了也是5V电源问题。直接找个5V手机充电器塞进去解决。

网友:
现在的充电头基本上都是1A/5v以上的,用着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东北这边儿,这边的打法就是能弄一个是一个啊!当然我这个时间久了,说是过保了。如果换新机,要交46 ...

没有地面波吗?(DTMB地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地面波吗?(DTMB地面波)

好像没有了,如果有地面的,有线电视怎么收钱??哈哈 逼着没有有线或者偏远的地方不给按有线的,都用户户通了。哈哈 我本来车上可以看电视的,但后来也完蛋了!!

网友E:
垄断行业就是这样,我们这里也一样,一个机顶盒只能连一台电视。

网友E:
还好我不爱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垄断行业就是这样,我们这里也一样,一个机顶盒只能连一台电视。

这样的垄断企业不死,都不正常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我不爱看电视。

老人是看电视的主力!!也是电视广告行骗的主要对象!!

网友:
已经有5、6年不看电视了,都是在网络上看,想看啥开啥,想啥时看就啥时看。

网友(2019-06-29):
动手能力很强吗

网友:
这个电源设计有问题我都是D极焊马口铁散热另外炸块换4o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