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M823ESJ-SA微波炉灯亮、盘转,不加热的故障排除

楼主(2019-02-09):
美的MM823ESJ-SA微波炉灯亮、盘转,不加热的故障排除
美的微波炉灯亮盘转,不加热的故障排除:收购站拿来的微波炉,通电开机后,里面灯亮、盘转,变压器声音比较大、就是不能够加热,拆开看看,折腾过程如下 :拆开外壳全部零件检查,发现高压保险丝烧过(原户主维修用细铜丝代替了),高压二极管激穿损坏,高压电容看上去应该是好的,不过还是不放心这个电容。先把3个部件高压保险丝高压二极管高压电容一起更换了,通电试验,嘿嘿!可以使用了
谢谢大家支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
高手啊,一出手就顺利修复。要是我不知道得折腾多少天才能修好。

网友:
高手呀,修好了好多台电磁炉了

网友:
我家也有一台跟你一样症状的微波炉,闲置了大半年没用了,不会修也不敢自己修。。

网友:
不错,一次就找到毛病了啊

网友:
恭喜前辈手到病除!
这微波炉很新的呀

网友:
大过年的非常顺利,一出手就搞定

网友:
请教楼主:高压电容的残电,检修前应该用什么方法放电

网友:
厉害了,手到病除。

网友:
通俗易懂,赞一个

网友A:
瞎胡闹,二极管已经穿了,等于变压器对电容直接交流短路,竟然把高保也短路了,不烧高保,而低保又达不到损毁的下限,只有变压器受罪了,
电容一般不会坏,不用考虑

网友:
很详细的教程,一猜就准的维修

网友B:
一猜就准,恭喜手到病除!

网友:
你手上的微波炉也不少了,可以开店了

网友:
新年快乐,恭喜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猜就准,恭喜手到病除!

没别的意思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大婶又得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瞎胡闹,二极管已经穿了,等于变压器对电容直接交流短路,竟然把高保也短路了,不烧高保,而低保又达不到损 ...

我家的格兰仕高压电容两极和电容外壳有阻值老烧保险,我这是中奖了么

网友:
维修过程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格兰仕高压电容两极和电容外壳有阻值老烧保险,我这是中奖了么

拔下插头,再测电容两极对壳还漏电吗》?不行就得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