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省到不能再省的9V600mA开关电源

楼主(2019-02-09):
拆一只省到不能再省的9V600mA开关电源外观

标签

插头是铜的磁铁对它没兴趣

锤子大发拆开

外壳材料貌似不错

独立插头设计

主板

高压部分整流桥都省了更别说安规电容和EMI了

高压滤波用了两颗电容一颗4.7uF一颗2.2uF

保险电阻

变压器

高压电容旁边有颗色环电感不知道干嘛的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输出没见电感

电源管理IC:LNK364DN

IC资料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还行吧,外壳模具可以,pcb也点了红胶

网友:
这个还算可以了

网友:
腾达的路由很多用的就这款电源,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功率这种配置够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外壳模具可以,pcb也点了红胶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我非常赞同元老的观点。。。。。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这电源还不是最山的。。。。。。

网友:
偶看还可以呢,壳子还是PC的

网友:
难怪现在中波都收不到台了,全是呜哩哇啦的怪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我非常赞同元老的观点。。。。。

买了法拉利记得带我去兜风啊

网友:
只要是要求不高的场合,这种电源足以应付了。

网友:
其实吧,
这种往往还贼耐操!

曾经用过一个小灵通的充电器也是这风格,
后来拿来充别的,也是一直都不坏

网友:
高压电容旁边那颗色环电感是供电给 电源管理IC的逻辑控制电路的,如果烧了,拆个废电源上的更换就可以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能干活,要啥自行车

网友:
色码电感是给两个电容之间构成π型滤波的,根据坏进门的电阻还是坏电感,可以判断出俩电容哪个的问题

网友:
只要发热控制好,寿命应该还好的,原边稳压,在要求不就的地方可以了

网友:
比山寨强点吧

网友:
用了电源控制芯片,600mA输出,这做工还可以用。

网友:
至少是芯片方案的,更差的是单管式RCC方案空载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