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各位大神能否客观的给个实话这个垃圾电源怎么样?RS-AB02J00

楼主(2019-02-09):
本来的题目是 各位大神请你们摸着骚版的良心说,能否客观的给个实话这个垃圾电源怎么样? 结果被骚版或者其他的版主给改成了这个四平八稳味同嚼蜡的题目了,唉,既然这样,我也就不想在犯版主的忌讳了,随便你们摸着骚版的奶也罢小鸡鸡也罢,给兄弟我个实话就可以了,大家新年快乐,骚版和骚嫂还有其他版主新年快乐

如题如图,兄弟我电子小白一个,so大家看看这用料和做工如何?各位兄弟姐妹指教指教啦

我监控摄像头上的电源,一带四个可以吗?现在是一带俩

网友A:
这还用问?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用问?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哈哈 说的也是 哈哈

网友B:
尽量打出富裕来,因为大功率使用,会加剧发热,导致早衰,
我倒是想摸骚版的胸部来着,他不让摸

网友C: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我摸着骚版的奶说,这电源相当不错了。。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我看做工比较严谨,这电源相当不错了。

网友D:
好坏说不上,用料来说中等,方案不知,效率不知,换上日系电容应该会很长寿,所有电容。1带4应该不行了!网络的通电自检都过不了吧

网友E:
电源是12V2A的那就带个假负载试试,看下发热情况,电压降了没,光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F:
看起来还可以,测下带载

网友:
看变压器的个头就知道不行,特别是晚上红外灯打开时功耗很大

网友G:
貌似不好,我的地址是&&&&&请寄过来我来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打出富裕来,因为大功率使用,会加剧发热,导致早衰,
我倒是想摸骚版的胸部来着,他不让摸:ti ...

哈哈 这样一说 我还有好多类似山寨的12V 1A的,另外还有个 沉甸甸12V 3.6A的。这样我就选择那个3.6的带动另外两个摄像头吧,当然了,还要等论坛兄弟年后赠送的摄像头主板快递过来才能实验,谢谢  兄弟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我摸着骚版的奶说,这电源相当不错了。。

哈哈 这样一说 我还有好多类似山寨的12V 1A的,另外还有个 沉甸甸12V 3.6A的。这样我就选择那个3.6的带动另外两个摄像头吧,当然了,还要等论坛兄弟年后赠送的摄像头主板快递过来才能实验,谢谢  兄弟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还可以,测下带载

暂时带动两个摄像头没看出异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不好,我的地址是&&&&&请寄过来我来处理吧。

哈哈 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   谢谢兄弟你的指点。我还有好多类似山寨的12V 1A的,另外还有个 沉甸甸12V 3.6A的。这样我就选择那个3.6的带动另外两个摄像头吧,当然了,还要等论坛兄弟年后赠送的摄像头主板快递过来才能实验,谢谢  兄弟打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打出富裕来,因为大功率使用,会加剧发热,导致早衰,
我倒是想摸骚版的胸部来着,他不让摸:ti ...

我晕  我回复好你的帖子才发现 我的帖子的题目被骚版或者其他人更改成平淡如水味同嚼蜡的题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我摸着骚版的奶说,这电源相当不错了。。

我晕  我回复好你的帖子才发现 我的帖子的题目被骚版或者其他人更改成平淡如水味同嚼蜡的标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坏说不上,用料来说中等,方案不知,效率不知,换上日系电容应该会很长寿,所有电容。1带4应该 ...

我晕  我回复好你的帖子才发现 我的帖子的题目被骚版或者其他人更改成平淡如水味同嚼蜡的标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是12V2A的那就带个假负载试试,看下发热情况,电压降了没,光看是看不出来的。 ...

我晕  我回复好你的帖子才发现 我的帖子的题目被骚版或者其他人更改成平淡如水味同嚼蜡的标题了

现在已经带着两个摄像头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不好,我的地址是&&&&&请寄过来我来处理吧。

我晕  我回复好你的帖子才发现 我的帖子的题目被骚版或者其他人更改成平淡如水味同嚼蜡的标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