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小米Type-C 主动降噪耳机,挺鸡肋的耳机

楼主(2019-02-09):
米6刚发布时候买的Type-C耳机,因为米6没有3.5mm,后来来回回换了3次新。第一个因为耳机接口晃动就会掉,因为这个供电是从type-c取电的,一断电就没声音了,所以体验很差;第二个是换新回来的,接口没事了,听音乐降噪很明显,但是打电话就bug,具体表现是,开录音机录音没问题,开音乐降噪与否都没问题,但是打电话或者语音通话时,很明显开降噪后,在耳机里听到自己说话的回声,所以申请售后维修,又换新后;第三个问题依旧跟第二个一样,就一直扔在那不用了。。。前些日子 三星 NOTE8的AKG耳机坏了,想着也是type-c接口,note8应该也能用,试了一下,可以听音乐,一拨打电话,note8的type c接口貌似就不支持otg了,没有声音。遂,拆了吧。挺鸡肋的耳机。

官方的样图:

Type C接口没什么可拆的,有想了解的直接找公开协议,里边有OTG和耳机的定义。从线控开始

拆开后发现的PCBA:主IC是Tiinlab A2,百度后得知,是1MORE的一刻集成主动降噪算法的芯片。

背面是三个按键以及电源ic?猜测那个小黑方块应该是对OTG取电的5V电源进行降压的LDO。用来获得更稳定,纹波更小的电源驱动ANC芯片

这里要注意一下,这个开关,要先把纽拔下来才能拿出来,否则是拽不出pcba的。

三个按键下边一层橡胶或者硅胶薄膜,获得更好的按键回弹手感。

单元的官方爆炸图

拆解后,差不多一致。硅麦,动圈,动铁。

硅麦丝印:230T 023N

拆出来的动铁单元,背后一个串联电容,用于隔低频,动铁负责中高频段?

动铁单元丝印:1MORE STA-1 A7431

两个耳塞全拆开。

楼主:
第一:用料确实挺足,价格299不能算贵,性价比还可以。
第二:小米的品控确实不敢恭维。
第三:这个耳机小米做的确实不怎么样,降噪模式下,语音通话有回音。这个通话回音应该是很早就解决的技术问题了 ,在这里出现,有点尴尬。

网友:
:shocked:299?我宁愿买个TYC转3.5接口自己买单元做一对耳机。

网友(2019-04-09):
厉害,就想看降噪耳机的拆解

网友:
謝謝分享 看着可以,但还得实际听效果。比苹果好吗?

网友:
看着挺复杂
如果拆开U口外接电源可行,就改成通用3.5降噪耳机也不错

网友(2020-03-20):
emmm本来想买这个耳机的,还好后来买了59元的小米半入耳耳机

网友(2021-03-22):
品质可以,但使用起来就感觉一般

网友(2021-08-16):
支持下!!!看看啥样子!!

网友(2021-10-10):
哈哈哈,这个好玩 复杂 就是没有资料。

网友:
是硬伤,没砸钱做,当然有bug了,不过这个价格并不值得购买,起码是无线。

网友(2023-11-20):
渣米的东西就是烦心,到处BUG

网友:
性价比一般吧

网友:
我有同款,坐飞机的时候用用还是不错的,可以消除很大部分的噪音

网友:
拆解手艺不错。
蓝牙降噪耳机,手头有一个苹果的,还有一个漫步者的。

网友:
用附带的转3.5头,买个原道9.9解君愁

网友:
应该是万魔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