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坏的手机充电器拆开看看没法修留着做配件

楼主(2019-02-09):
这两个充电器无故不充电了,拆开看看也没发现哪里坏了,没法修留着做配件。趁机拆机发帖。

网友:
谢谢分享。。。。能肉眼看出问题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故障需要借助仪器(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测量电压电流电阻和波形,然后再分析判断故障点。。。。。

网友:
这种低于1A的电源适配器,坏了可以扔,现在没有太高的维修价值,除了练手。

网友:
做工过于简单,只能做配件!

网友:
第一个做工还不错,第二个垃圾。

网友:
第二个看样子像是RCC,跑个电路画画图,分析分析原理应该能涨不少经验值。
第一个貌似有个电源管理IC,这样的电路不复杂,应该比较好修。

网友(2019-03-19):
改成18V电源,给可调电源做辅助电源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