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绿联gl3224读卡器加装写保护

楼主(2019-02-09):
该读卡器有两个版本
双读:QFN-48
单读:QFN-32

拿到直接开拆ic,风枪350度吹下

割开2脚焊盘,然而对面的第35脚 居然是悬空的……

焊接飞线,顺便把led引脚也飞出来

现在有疑问,就是sd卡座的写保护正常工作。
tf卡座的写保护无论高低电平都无效。

不知如何能启用tf卡槽的写保护功能。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2019-05-07):
我就想知道,TF的写保护开关在哪里

网友(2021-01-23):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gl3213s和这个一样吗?

网友(2021-08-20):
QFN48的没有TF写保护,PDF文档里有明确说明。
0:写允许(接地)对应 TF 0:装卡
1:写保护(空挡)       TF 1:无卡
仔细看清楚后就明白,TF是没有写保护的。写保护仅用于SD,而且还影响到TF识别。
为什么35脚是悬空,因为PDF里有矛盾说明,很难让人理解,悬空后TF卡识别,否则SD写保护时TF卡是无卡状态,装卡进去显示空白。
我的思路:要让TF卡也产生写保护,只能利用SD的全套引线套装到FT上,然后才能实现写保护。

网友(2022-09-02):
我加写保护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