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路由求助贴

楼主(2019-02-09):
这个是以前硬改斐讯k2的时候失败的机子 然后就一直吃灰最近无聊拿出来看看能不能修好  换上闪存一直启动不了 测了下电压 有两个脚的电压一直在跳动不知道啥情况 求大佬们帮帮忙

网友A:
你改哪来着?只换了这个闪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哪来着?只换了这个闪存吗?

是的  但是改完就是死活进不了breed  然后换上原来的闪存也进不去了

网友B:
脚位没装反吧,我k1刷编程器固件,看错过,还好没烧。

网友:
好圆润的芯片啊,你要洗一下啊

网友C:
找一下别人的拆机图,检查一下有没有掉元件。特别注意IC旁边的0402电阻!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最大可能就是掉小原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位没装反吧,我k1刷编程器固件,看错过,还好没烧。

已经拆装好几次了 确定没有装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最大可能就是掉小原件了。

还有一台好的k2 确认了没有掉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下别人的拆机图,检查一下有没有掉元件。特别注意IC旁边的0402电阻!

还有一台好的k2 拆开确认了没有掉原件

网友:
焊油放太多了,是用风枪吹上去的吧?确定没掉焊盘,芯片方向也没错的话,再用烙铁补焊一下,不行就放弃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这个双焊盘的不容易挂,补焊下焊盘边上的电阻电容。

网友:
如果确定焊接无误那就重新写数据有时候数据没有写成功或者没有写入正确的数据

网友:
看下面几个脚,有点像脱焊了,用烙铁补焊下

网友:
清理干净焊盘,换一个新闪存,重新刷固件再焊上

楼主:
试过了  还是启动不了

网友:
这个闪存要刷进去编程器固件

楼主:
已经刷了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就是启动不了

网友:
那唯一的原因就是LZ硬改的时候,电烙铁的静电把某个原件击穿了。猜的

网友:
上编程器,备份好的固件,刷进坏的rom 检验一下  补焊周边,测量参数和好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