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rtslon雅斯朗;电池漏液腐蚀的无线门铃拆解,假宝没见同款。

楼主(2019-02-09):
过年亲戚家串门,老人家的门铃。

搜同款还没找到,假宝店都是插220v阻容的。

这个是电池的。

见多腿芯

小牛屎

没找小孩子的玩具拆弹簧,扔一边儿了。

完成。

网友:
电池漏液确实是长时间小电流应用的一大难题

网友:
遥控门铃还是要直插220V的好,以前买过一个内机是用2节5#电池,平时待机电流都有5mA,平时很少用新电池只管了一个半月,后来就改用手机充电器串联二极管降压供电再也不用换电池了。

网友:
以前用5号电池款的,  但是长期下来, 电池要用掉不少,  感觉还是插电的划算,  最后某宝重新买了插电的一直用到现在。
只是按钮端还是用的电池的, 不过那个只按的时候费点电, 所以还是比较耐用。

网友:
插电的方便,随便找个空插座插上就行了

网友:
传说中的无线门铃。使用最古老的遥控器。

网友:
好像还带电源开关了

网友:
蓝色滤光片下是提示灯?双色的?

网友:
单片机的,很好那

网友:
还是那种老门铃锤最耐用了

网友:
电池款的散件有卖,几块钱一套,超便宜,再改成锂电池的,挺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原创内容。。。。。。

网友(2020-07-03):
插电的方便,随便找个空插座插上就行了:Strive::Strive:

网友(2020-12-26):
我家用的插座的,挺方便的,都2年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