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先科便携DVD修理按键失灵(SAST ST-316)

楼主(2019-02-09):
老机器了,不多说,上图

拆出按键后,用酒精来了个湿身大清洁,现在好多了

网友:
感谢分享,集成度太高了,解码和屏幕驱动都并到一个芯片了

网友:
基本结构好简单

网友:
按键问题都是小事。

网友:
小时候看的evd这么精简

楼主:
是啊,感觉像是山上来的

网友(2021-10-31):
测量按键板4颗线的电压和对地电阻,如果哪一个异常的话,是大集成块坏了。
遇到过这个故障。

网友(2024-05-20):
手头也有一台便携式的,按键串键的非常严重,有时间拆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