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手痒折腾海康威视萤石摄像头,结果整报废了(EZVIZ CS-C2C-31WFR-B)

楼主(2019-02-09):
海康威视C2C摄像头,本来用得好好的,原来是2.8mm的镜头,突然想给他换个全景镜头,就在淘宝买了一个1.44mm的镜头,拆开换上镜头后居然不能开机了,通电指示灯都不亮了,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个电感的磁芯缺损了一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开不了机,不会修,就30包邮在闲鱼处理了

next

楼主:
开拆,很小巧,做工不错,

楼主:
里面有很大一个金属块,不知道是用来配重的还是散热啥的

网友:
不至于啊!可能哪个电源部位原件挂了!

网友:
应该和磁芯破损一点关系不大,顺电源检查一下

网友:
来连接吧,我收回来折腾下

网友:
比较蛋疼了点,弄坏了

网友:
如果是工具拧镜头的话,估计感光片附近的线路断了,需要找到断的地方刮开焊盘飞线。以后换镜头的话,最先拆下接口,再拧镜头,然后换好镜头装好接口对焦,最后买镜头的同时,顺便买一个镜头防松弹簧。

网友:
白色的是导热贴?

网友:
真是可惜,仔细检查一下焊点、铜箔

网友(2019-03-11):
外观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2020-06-28):
散热硅漏油,我一个摄像头已报废,没有无线功能!!!! 比较垃圾

网友:
大厂做工是不错,我拆坏好几个了,但抑制不住好奇想要拆。

网友:
做工真好,现在电脑裸聊摄像头最便宜的都要一百多 ,做工用料和成本连这个零头都不如。

网友A(2021-04-13):
这个如何刷机解绑啊?求解

网友(2021-12-05):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何刷机解绑啊?求解

不用刷机,联系官方提供设备序列号照片和身份证照片,可以给解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