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再拆一个海康威视的网络摄像头,顺便请教不用录像机怎么在手机或电脑...

楼主(2019-02-09):
这是别人门市上装的,门市到期后摄像头不要了,我就拆了一个下来,请教一下,不用录像机,能在电脑或者手机上查看画面吗?我把摄像头和电脑都在同一个路由下面用网线连接,通电后红外灯会亮,但在电脑端的海康客户端上看不到画面,是不是这摄像头必须要录像机才能用?型号是:DS-2CD1201D-I3

下面拆开看看:

楼主:
壳子很大,里面大部分空间都是空着的

楼主:
红外LED灯脚两端的电压1.6伏左右就能点亮?这正常吗?我一直以为和普通LED差不多也

网友:
赶上直播了?

网友:
同一网络可以看的,软件上要设定好,你参数没设置对

网友:
可以直接看,电脑用网页浏览器输入摄像头的IP,帐号和密码就可以直接看了,第一次打开需要从摄像头下载播放插件。
要存储的话可以接入到群晖NAS,免费支持两路摄像头。
电脑也可以安装海康IVMS4200软件方便管理多个摄像头

网友:
poe摄像头,可以在电脑上看,第一次要安装一个插件,输入摄像头ip 账号密码,手机只有萤石云搭配录像机

网友:
使用萤石云的APP就能看了IVMS-4500

网友:
用sadp搜索出摄像头的IP地址,让电脑和摄像头在同一个地址段里面,用浏览器登录即可查看图像,前提是要知道用户名密码。不知道的话,只能用sadp恢复密码

网友:
只有一只红外LED,够用吗?

网友:
赶快拆四个送给我  发顺丰到付即可 谢啦 ,哈哈,看看我的帖子 你就知道怎么用的了

网友:
这个要设置一下IP 地址 和电脑一个网络就可以了,其他的楼上的几位也说了

网友:
下载海康威视的SADPTool软件,对网络摄像头进行设置。可以授权在萤石云手机上使用。

网友:
有没有成功啊 ,我以前也捡了一个海康的,跟你这个差不多 ,不会玩

网友:
手上一个老款海康网络枪机,PC上可以看,手机好像也可以
要IP,还要设置好,具体记不到了

网友:
默认开DHCP应该能获取到ip,去路由器设备列表里找一下,直接访问,不过这货默认没密码,连海康录像机走完向导以后就是和录像机密码一样了

网友:
不错,大牌子的,质量过得去

网友:
下个APP注册一下,照个二维码,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