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雅迪电瓶车的充电器

楼主(2019-02-09):
拆开让大家看看这个充电器的质量怎么样,充满后会不会自动停止???

网友A:
做工不错
如果输出端那个带散热片的三脚元件是可控硅的话就可能是充满断电的,一般是BT151之类

网友:
这充电器不错了。这个估计是防的接的功能的,不会充满自停,一直在涓流充电状态。

网友:
爱玛的一款48V20Ah跟这外观一模一样,特意拆开看看内部元件:也是一个妈生的~

网友:
防止反接、未接电池零输出、充满自停。

网友:
tl....什么芯片?

网友:
雅迪电瓶车的充电器做工不错

网友:
我以前拆过两个雅迪,都是西普尔代工的,质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
如果输出端那个带散热片的三脚元件是可控硅的话就可能是充满断电的,一般是BT151之类 ...

那个可控硅只是防反接和零输出而已,所谓的自动关机都是用的双光耦,我是修电动车的,拆过很多充电器。

网友:
布线没川崎好。

网友:
特能的线路,用料还不错,不易坏,输出电流在1.8-2.2A之间。

网友:
又见特能代工

网友(2020-07-28):
充电器被偷了,到某夕夕上买了两个鸭迪充电器,应该说很便宜,但两个应该都是厂商返修翻新的

网友:
可惜还不能算是真的智能充了

网友(2024-08-30):
反接电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