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ENOO丹珑按压式二十孔墙壁插座拆解

楼主(2019-02-09):
按压式二十孔墙壁插座----英国丹珑公司监制,江门丹珑公司生产。拆开看看。。。。。。。包装盒

包装塑料袋及配件---固定螺丝和电线接头套管

警示说明

插座正面

插座背面

各个角度观看

侧面---没出鞘

侧面---出鞘

其他三个面

没出鞘与出鞘(下一张)对比

拆解

接触点---接触时---插座出鞘

接触点---没接触时---插座落下隐藏

火线、零线接触点

地线接触点

拆开

底壳---四根弹簧,维持插座的弹起

底壳上的卡扣---维持插座的隐藏

插座组件上的卡扣---维持插座的隐藏

插座组件上的卡扣---有四个,每个方向一个----维持插座弹起后的定位

插座组件背面----三个接触点上都有加强片

三个加强片去掉后

加强片去掉后近景

加强片

加强片

插座组件拆开

插座盖有四个

四个地线铜片

四个火线铜片

四个火线铜片

四个零线铜片

插座卡扣座

火线组件与零线地线组件

两个组件合起来的样子

扣上插座盖子

另一面

插座底壳上的接触点

合家欢

总结:插座弹起时活络造成接触点接触不牢靠,电流大时容易打火。标称10A,难!
         小电流用还可以。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外观设计不错,但大功率应该会触点发热,要改进一下

网友B: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设计不错,但大功率应该会触点发热,要改进一下

春节快乐,猪年吉祥。感谢鼓励,小功率还行,就是屁股太大了,墙里6根线,拧上了,装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春节快乐,猪年大吉,感谢鼓励!

网友C:
这就是个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个渣,,,,

按压创意不错,插座通电连接部分应该可以改进。。。。。。。

网友D:
按压创意不错,可能受限于空间只能焊接线头了,美观大于实用,同时只能安装在线头不多的暗盒里,没有地板用的那种弹出式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压创意不错,插座通电连接部分应该可以改进。。。。。。。

宁愿模块内弹起部分使用多股软线连接。像空气开关那样,也比这安全的多。这种面板如果受外力导致弹出部分移位,触电外露 将是非常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压创意不错,可能受限于空间只能焊接线头了,美观大于实用,同时只能安装在线头不多的暗盒里,没有地板用 ...

应该配比较深的暗盒,目前还没有。。。。
或把暗盒埋的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愿模块内弹起部分使用多股软线连接。像空气开关那样,也比这安全的多。这种面板如果受外力导致弹出部分 ...

软线直接连接,好像是好点。。。。。。

网友E:
包装看着挺规范的,焊接有些山寨。

网友F:
看着有点可怕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包装看着挺规范的,焊接有些山寨。

有拉大旗,做虎皮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有点可怕的感觉。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感谢鼓励!有点隐患。。。。。

网友G:
偶也撸过一只,现在落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也撸过一只,现在落灰中.....

中看不中用的插座。。。。。。

网友H:
这个插座短时间小功率使用无妨,长时间大功率使用会出问题,除了外形美观、插孔多点,想不出其它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插座短时间小功率使用无妨,长时间大功率使用会出问题,除了外形美观、插孔多点,想不出其它优点。 ...

同意,想用一下,还装不进去,暗盒里的线太多。。。。。。

网友:
看起来挺好看的,也比较省空间,只是感觉有点不舍得下料,不过也还不错.小功率的东西也比较实用.尤其现在家里的小功率玩意儿越来越多.不错.